晕啊,NDIS里面创建事件失败

楼主:
我在NDIS中间驱动的DriverEntry函数里面调用
NdisInitUnicodeString(&MsgEventString,KE_EVENT_NAME);
        g_KeMsgEvet = IoCreateNotificationEvent(&MsgEventString,&hMsgEvent);
        if( g_KeMsgEvet == NULL )
        {
                DBGPRINT(("EVENT NULL"));
        }
        else
                KeResetEvent( g_KeMsgEvet );
创建事件,安装驱动后,在exe里面OpenEvent正常,但是,当机器重启后,exe再OpenEvent失败,为什么会这样那?小弟的分数不多,在此奉上100分,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补充一下,exe OpenEvent失败后,GetLastError返回2,说是找不到文件。

网友:
看起来是驱动没有加载。安装时Start值给的是多少?

网友:
原本的inf文件是这样的:
[Passthru.AddService]
DisplayName    = %PassthruService_Desc%
ServiceType    = 1 ;SERVICE_KERNEL_DRIVER
StartType      = 3 ;SERVICE_DEMAND_START
ErrorControl   = 1 ;SERVICE_ERROR_NORMAL
我把StartType改成0 即SERVICE_BOOT_START,也不行,奇怪得很

网友:
你用3,手动加载,先确认加载成功然后再执行应用程序,如果加载失败就调试一下加载过程来找问题。

网友:
原本是用3的,重启后,exe打开Event失败,但是我用SoftICe的Monitor.exe查看调试信息,发现驱动里面的都函数已经被调用了哦,这样是不是说明驱动已经被加载了呢?

网友:
如果是3,驱动程序是不会自动加载的,需要用另外的工具或者程序来加载。Monitor.exe我没用过。你可以手动加载并调试一下驱动程序的初始化过程。

网友:
好的,谢谢cnzdgs ,另外请教一个,NDIS驱动可以用CreateService,OpenService,StartService的方式加载吗?我现在是用一个inf文件安装的

网友:
好的,谢谢cnzdgs ,另外,请问NDIS可以用CreateService,OpenService,StartService之类的函数加载吗?我现在是用inf文件安装的

网友:
可以,手动加载一般就是用这几个函数。

网友:
好的,谢谢,结贴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