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BSP下调用PB下的lib的初学者问题

楼主:
那个C:\WINCE500\PLATFORM\COMMON\SRC\COMMON\INTR\BASE\map.c编译生成了一个oal_intr.lib,在C:\WINCE500\PLATFORM\SMDK2440A\Src\Inc\oal_intr.h这个东西声明了map.c里面的函数,是不是表示包含了oal_intr.h这个文件就能调用map.c里面的的函数了?

谢谢。

网友A:
编译的时候加入头文件,链接的时候要指明库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译的时候加入头文件,链接的时候要指明库文件。

我看看,这个map.c是没有头文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译的时候加入头文件,链接的时候要指明库文件。

...

网友:
5.0的中断令人迷茫。方法很多,貌似上面的map.c也有参与。

网友B:
source 文件中把库加入就可以了, 没有头文件也行, 编绎不过时你强制声明一下就可以了.

我看了一下map.c中的Function, 确实在oal_intr.h中有声明, 你包含oal_intr.h这个头再加入lib就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urce 文件中把库加入就可以了, 没有头文件也行, 编绎不过时你强制声明一下就可以了.

我看了一下map.c中的Function, 确实在oal_intr.h中有声明, 你包含oal_intr.h这个头再加入lib就可以用.

一、现在已经加入了,我当时想确认一下这样是否可行,现在用着是正常的。
二、map.c中的Function, 确实在oal_intr.h中有声明----------但是很多都没有用到,三星用了动态中断的方法,把中断使能,禁止直接放在驱动里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urce 文件中把库加入就可以了, 没有头文件也行, 编绎不过时你强制声明一下就可以了.

我看了一下map.c中的Function, 确实在oal_intr.h中有声明, 你包含oal_intr.h这个头再加入lib就可以用.

----------oal_intr.h是放在C:\WINCE500\PLATFORM\SMDK2440A\Src\Inc\.这里根本没有什么sources文件的。
我现在也搞不明白他是怎么连接起来的。

总之三星想自己实现一些驱动函数,但是又没有实现。-------没有文档,搞的乱七八糟。

网友C:
inc 中怎么会有source
是你的驱动中的source  INCLUDE这些头文件
也可以加入lib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inc 中怎么会有source
是你的驱动中的source  INCLUDE这些头文件
也可以加入lib文件

你说的不错,
关键是在驱动中根本没有用到oal_intr.h,在OAL中才用到了。
所以韩式行不通的

网友B:
我不知你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目的是要用map.c中的函数的话:
1:包含头文件.
2:加入两个lib:  oal_intr.lib 与 oal_intr_common.li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你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目的是要用map.c中的函数的话:
1:包含头文件.
2:加入两个lib:  oal_intr.lib 与 oal_intr_common.lib.

其实我犯了个错误,因为他根本没有用到那里。
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