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们,我写了个spi驱动,烧写到机器后,用Remote Registry Editor 发下Active下没有相关的东西,会是啥原因呢?

楼主:
哥哥们,我写了个spi驱动,烧写到机器后,用Remote   Registry   Editor     发下Active下没有spi相关的东西,会是啥原因呢?BuiltIn当中有
注册表信息: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PI]
    "Prefix"="SPI"
    "Dll"="S3c2440Spi.Dll"
    "Order"=dword:0
    "Index"=dword:0

网友:
说明没有加载成功,看看的SPI驱动的初始化是否正确

网友:
没有被加载!加点调试消息进去看看SPI—INIT( )函数有没被调用

网友:
是指SPI_Init()出错?哎,这东西能单步执行吗?写了些debug信息,不知道在哪里看啊。。郁闷。

网友:
配置一个串口打印输出你的debug消息,这样就可以看到程序在那里hold住了。或者如果觉得配置串口打印消息麻烦就直接用在pb中用kitl来调试,这样最方便。

网友:
我建议你先检查一下你的驱动和注册表信息都编译进了Image没有?
如果已经编译进去了那就在Dll加载的地方输出点消息看看是否已经加载?
另外如果要做驱动开发,一般串口的消息还是要有的,不然Debug会有些困难的

网友:
哥哥们,现在Active下面有了 name spi0 ,呵呵。。
可是我用CreateFile(L"SPI0",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0,0,OPEN_EXISTING,0,0);
怎么老是不成功啊?
是啥原因呢?没有加载的原因?

网友:
Active有了spi0,说明驱动已经加载了
看看你spi驱动的XXX_Open()函数是不是有问题,打开失败了
多打印一些信息看看

网友:
CreateFile(L"SPI0".....)这个字符串有没有错?“spi1”?

网友:
请用 name spi0

网友:
奇了怪了,我用CreateFile(L"SPI0",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0,0,OPEN_EXISTING,0,0);
感觉spi_open跟没有调用似的,一点debug信息都没有出来
啥原因呢?

网友:
难道用CreateFile(L"SPI0:",。。。 ???

网友:
应该要加冒号的!

网友A:
没见过"SPI0:",只用过"SPI1:"
lz确定是"SPI0:"???不妨试试"SPI1:"吧,注意冒号不能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SPI0:",只用过"SPI1:"
lz确定是"SPI0:"???不妨试试"SPI1:"吧,注意冒号不能省

着spi0:和spi1:是根据啥来的呢? 是注册表信息吗?
我的[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PI]
    "Prefix"="SPI"
    "Dll"="S3c2440Spi.Dll"
    "Order"=dword:0
    "Index"=dword:0
应该用spi0:还是spi1: ?谢谢各位。。

网友:
用SPI1
前面刚有位兄台弄这个,死活不成功。后面加个数字才行。
我的博客很久以前分析了一下。太多文章了,自己都找不到了...........

网友:
用SPI1:
别忘记了冒号!

网友:
哎,忘记冒号害死人啊。。。
谢谢各位,给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