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muxSend的问题

楼主(2008-01-05):
问一个muxSend的问题
1 首先问下,在VXWORKS6.4中是不是不在支持etherOutput这个函数了,在etherLib中就没找到这个函数的定义
2 我要做一个截获以太帧并发送以太帧的程序,现在用muxBind,然后在接收处理函数中能解析出源MAC地址和目的MAC地址,现在我想再发送一个以太帧回来
muxSend发送函数中用到一个mBlk结构体,请问这个结构体中有哪些参数是必须要添的呢,有哪些是要注意的呢?
3 我现在是这么做的,我直接在接收处理函数中加了一个发送函数,首先用muxBind来得到一个mBlk,然后我直接把接收函数中的mBlk赋给了新得到的这个发送中mBlk,只是把目的MAC地址和源MAC地址改了,想发出来,到另外一个PC机接收,这台PC机上没有硬件板,所以用的是socket函数来接收,不知道为什么收不到,好像muxSend已经发送成功了,请问这样做能不能行得通
不知道有没有说清楚,麻烦各位给解答一下,跪谢了!!
问题
结构体
程序

网友A:
偶对这方面不清楚,给两个通用的建议吧。
1。用ethereal 抓下包看看,看看muxSend是否把包发出来了,如果发出来看看对不对。
2。你用socket收,是用SOCK_RAW吗?socket好想只支持IP?如果是IP包,别忘了把IP地址倒过来,顺便把校验和清零。
总之还是用ethereal 先抓下包看看,比较好。
另外muxBind,muxSend的用法偶不懂,不知道那么使用对不对,希望不要给楼主造成误解,误入歧途

网友B(2008-03-29):
这个函数肯定能发出去的,我好想记得发送和接收的mBlk不是同一个,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C:
你确认你只用了mblk?如果可能你把代码贴出来看看,我做过很多的END设备驱动开发,我想应该能给你些帮助。

网友D:
只改MAC地址不够,应该把dst IP地址和src IP地址也改过来才可以,否则数据在高层会被丢弃掉.

网友E(2008-09-03):
用muxBind函数之前需不需要特殊的配置什么啊?
我调用 muxBind()faile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