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加载和静态加载

楼主:
  最近有EVC想VS2005迁移,但是迁移中遇到了好多加载的问题,
我对lib库的动态加载和静态加载不是很清楚,所以请大家给我讲讲

网友:
lib 库不存在动态加载和静态加载的问题。lib 用在编译的时候 连接器自动连接到EXE文件中,所以EXE运行的时候不需要这个 lib 库
DLL 在编译的时候 不会把代码连接到 EXE 文件中, 只是指定了一个接口。所以 EXE 文件在运行时会查找这个 DLL 文件,
如果 DLL 文件不存在,EXE 文件也就不能运行。

网友:
应该可以动态加载的啊,loadlibrary就应该是静态加载的吧

网友:
lib静态,dll动态

网友:
dll的加载是由动态加载和静态加载的区分的,但是我也不知道具体的分析

网友:
lib(静态)库只有一种加载方式。DLL才有静态加载和动态加载。DLL的静态加载用法很简单,跟lib库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除了.lib文件(DLL库也会有一个.lib文件,但是比.dll文件小很多,只包含一些连接信息),还要把生成的如.dll文件跟.lib文件一起拷到(或通过设置指到)相关目录下面去。
DLL的动态加载做起来比较麻烦,在代码里面有特殊的调用方法,库的代码和调用地方的代码写法都不同,网上很多,你去查一下。

网友:
请参看xajhuang的答复。
我的理解也不一定正确,不过我认为差不多。

网友:
loadlibrary属于动态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