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E 流驱动如何使用定时器?

楼主(2008-04-29):
求助:WINCE 流驱动如何使用定时器?
2440,如何每隔一段时间发送一系统消息?
定时器
如何
WindowCE

网友A:
线程怎么用?
如果开一个线程,用
WHILE(1)
{
SLEEP(2000);
{
也是不能进入系统的
应该怎么用呢?谢谢!

网友B:
这个线程是要有消息队列处理的吧

网友C:
添加消息队列也不行,
在DllEntry添加定时器,和消息!
{
SetTimer(NULL,IDT_TIMER1,1000,TimerProc);
MSG msg;
while (1)
{
GetMessage(&msg, NULL, 0, 0);
DispatchMessage(&msg);
}
TimerProc
{
处理TIMER消息
]
为什么系统不能启动呢?
请求帮助

网友D:
WHILE(1)
{
postmessage / or sendmessage
SLEEP(2000);

网友E:
SendMessage(NULL,IDT_TIMER1,0, (LPARAM)&dSize );也不行啊,
兄弟帮忙啊!

网友F:
直接调用函数指针.函数指针里使用消息总可以了吧.你没有窗体的句柄,你这么发消息啊?把窗体句柄调进来.
或者直接调用函数指针,这样也算是定时

网友:
没有明白用法,怎么用呢?
给点参考代码看看.谢

网友G(2009-12-21):
也没弄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