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按下触摸屏的时候驱动蜂鸣器,让蜂鸣器响一下!

楼主:
在wince 5.0 下 ,如何按下触摸屏的时候驱动蜂鸣器,让蜂鸣器响一下!蜂鸣器驱动已经实现!请给一个解决方法!

网友:
有个地方肯定可以,以前微软可以定制Touch click的声音,在那里直接调用你的代码应该就OK了
You can customize sound effects with the registry subkey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WAPIMAN\Clicks.

The following code example shows how this registry subkey can be used to load custom sounds from a resource DLL, in this case WavClick.dll: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WAPIMAN\Clicks]
    "ClickDLL"="WavClick.dll"
    "KeyLoud"=dword:64
    "KeySoft"=dword:65
    "TouchLoud"=dword:66
    "TouchSoft"=dword:67

网友:
在触摸发声的地方调你的函数应该就可以!

网友:
触摸屏发声的地方在那?

网友:
发声的地方,获取坐标的地方应该都可以的,你自己加些调试信息跟踪一下

网友:
请问你的蜂鸣器是接在IO上还是AC97上的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如果能修改触摸屏驱动,就在驱动里click时调用蜂鸣器发声函数

网友:
哎,这个东西,你只要在触摸屏驱动中的中断线程里调用PWM相关的东西就可以了吧。

网友:
Touch驱动里面可做, DdsiTouchPanelGetPoint等PDD层的函数里都可以加入发声的代码, 但要处理好, 因为你点击一下屏幕时DdsiTouchPanelGetPoint的调用是比较多的.

网友:
不用改驱动,

在你的GUI中查找调用声音的接口,

在你的GUI底层的触摸屏接口的地方,在触摸屏按下的事件中调用播放声音的接口,声音文件可以自己 指定

网友:
并不是每个板子上都接喇叭的,没有喇叭就无法听到声音文件的播放。

如果要让蜂鸣器叫,可以先封装好函数,放到DdsiTouchPanelGetPoint函数里面去,比如笔针抬起TOUCH_PEN_UP的位置。
至于蜂鸣器的写法一般都不一样,你需要根据自己的硬件写。

网友:
查看一下ce 下触摸屏驱动程序调用机制,弄明白如何驱动蜂鸣器,然后将相关的代码添加到DdsiTouchPanelGetPoint等PDD层的函数里。点击一下屏幕时DdsiTouchPanelGetPoint被多次调用。要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