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0扩展FM1808时序问题

楼主(2008-06-25):
S3C2410扩展FM1808时序问题
小弟准备在S3C2410中扩展个FM1808,不知如下接法是否能满足FM1808的时序?望各位兄弟指教……谢谢
问题
兄弟

网友A:
直接将nGCS2接到FM1808CS即可,不需要别的信号。此信号就是FM1808的片选信号。

网友B:
To shuiyan 兄弟:
FM1808的片选信号与SDRAM不同的。 FM1808片选/CE 每次存储器周期都必须有个60ns的高电平,以完成预充电操作。

网友C:
这么没人气,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