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ce中怎样播放动态的gif动画?谢谢

楼主:
rt

网友:
你可以把gif放在html文件中,然后navigate到该文件就行了。
要是在dialog的一部分显示就只能找找第三方的支持了。

网友:
CE Graph下有支持gif的解码库,Com接口,自己做一个应用程序就行了,网上例子很多,随便找找吧。

网友:
GIF动画显示类
http://blog.eeworld.net/91program/archive/2007/12/06/1920524.aspx

网友A:
”dlyup1“说 CE Graph下有支持gif的解码库,Com接口,自己做一个应用程序就行了,

这句话还是不怎么明白,看了网上说的方法是自己要修改gif源码库,我现在在用VS2005
中的vb做一个界面,想要其播放gif动画,做了好几天了都没有结果,也是在wince5.0平台下,
有没有知道方法的给指点一下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dlyup1“说 CE Graph下有支持gif的解码库,Com接口,自己做一个应用程序就行了,

这句话还是不怎么明白,看了网上说的方法是自己要修改gif源码库,我现在在用VS2005
中的vb做一个界面,想要其播放gif动画,做了好几天了都没有结果,也是在wince5.0平台下,
有没有知道方法的给指点一下吧!谢谢!

VB下是不是有一个WebBrouse控件
将gif文件路径什么的弄成一个html文件
用那个控件显示出来
是最简便的方法
具体的说不清楚
可以上网查一下

网友:
好像TCPMP播放器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