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发送通了 但是始终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2008-01-22):
串口发送通了 但是始终接收不到数据
int tmp,i,j;
int receiv,send=0x30;
*ULCON0=0x03;
*UCON0=0x09;
*UBRDIV0=0x280;
while(1)
{
for(i=0;i<1000;i++)
for(j=0;j<1000;j++)
;
tmp=(*USTRAT0)&0x40;
if(tmp==0x040)
{
*UTXBUF0=send;
}
for(i=0;i<1000;i++)
for(j=0;j<1000;j++)
;
tmp=(*USTRAT0)&0x20;
if(tmp==0x20)
{
receiv=*URXBUF0;
printf("receive=%d",receiv);
}
}
串口发送通了 但是始终接收不到数据, 即tmp=(*USTRAT0)&0x20;始终不等于0X20,但是硬件上用示波器却看到电脑串口调试工具传入的数据高低变化 真是奇怪 有谁知道原因吗?
数据
receive
序列号

网友A:
好像不该发到vxworks这里来。而且你的驱动写得不明不白。既没有看到串口的寄存器描述,也没有看到初始化代码。另外,for(i=0;i <1000;i++)
for(j=0;j <1000;j++)
;
这代码什么意思?
还有,为什么不用中断?

网友B:
#define ULCON0 ((int *)0x3FFD000)
#define UCON0 ((int *)0x3FFD004)
#define USTRAT0 ((int *)0x3FFD008)
#define UTXBUF0 ((int *)0x3FFD00C)
#define URXBUF0 ((int *)0x3FFD010)
#define UBRDIV0 ((int *)0x3FFD014)
for(i=0;i <1000;i++)
for(j=0;j <1000;j++)
;
这个是延时一下

网友C(2008-04-30):
都是很好的建议! 值得学习

网友D:
以后需再关注,现在先帮你顶一下

网友E:
提些建议
1.串口配置是否正确,速率校验。。。。
2。编译时是否有优化的选项,如果有的话
for(i=0;i <1000;i++)
for(j=0;j <1000;j++)
;
可能被优化掉
3,USTRAT0声明是否是volatil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