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eFindFirstRegChange系列 API

楼主(2008-01-31):
关于ceFindFirstRegChange系列 API
要做一个注册表监视程序,在SDK上查到了CeFindFirstRegChange、CeRegGetNotificationInfo等系列API,有谁用过这些API啊?能给段源代码吗?多谢了:-)
注册表
程序

网友A:
1、先通过RegOpenKeyEx获得一个打开的键值HKEY ,
2、然后在调用CeFindFirstRegChange(HKEY ,TRUE,REG_NOTIFY_CHANGE_LAST_SET)产生一个HANDLE,
3、然后用WaitForSingleObject做等待处理,
4、等到事件触发之后做相应处理,之后记得调用CeFindCloseRegChange关闭监视。
就按照上面步骤实现吧。

网友B(2010-01-30):
呵呵,没做过,建议百度+Google一下吧,应该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