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tform build时出错

楼主:
错误有:
Error: Image is too large for current RAM and RAMIMAGE settings
Fatal error hit, exiting...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Error PB2505: Error executing #(C:\WINCE420\PUBLIC\Kaola\RelDir\EMULAT~2\)makeimg.exe.
还有一次是创建C:\WINCE420\PUBLIC\Kaola\RelDir\EMULAT~2\kernkitl.exe时出错

网友A:
你选的组件比较多,生成的image太大,超出了你的内存配置文件的设置。

网友:
在PB\PLATFORM\seting\build option\选上"Run-time image....32M";;
你可以试下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都是很好的建议! 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选的组件比较多,生成的image太大,超出了你的内存配置文件的设置。

网友:
定制的组件太多。两种解决办法:
1、重新定制,把没必要的去掉。
2、修改分配给内核的空间,使得能够容下你要的内核。

网友:
就是组件太多了造成的,其实开发的话,像什么word什么的就不要选择了。

网友:
看看里的编译信息的这项(在.plg文件中估计还能找到)
Total ROM size:        ……
然后调整你的config中的下面几项
#define NKSTART                ……
#define NKLEN                ……
#define RAMSTART        ……
#define RAML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