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4.0编译出错,求助!

楼主(2008-04-03):
EVC4.0编译出错,求助!
EVC4.0编译程序的时候,会出现Error spawning cl.exe的错误,是怎么回事啊?
error

网友A:
此问题一般是由于 路径设置的问题引起的,看看“Option(选择)”—>“Directories(目录)”重新设置“Excutable Fils、Include Files、Library Files、Source Files”的路径。

网友B:
同意上面网友的说法,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只要在evc4的安装目录下查找文件cl.exe,把该路径按照91program的方法添加上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C:
等待牛人来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