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画面抖动问题

楼主(2008-11-24):
启动画面抖动问题
最近在Bootloader实现了自己订制的启动画面,运行效果比较好,在同时也存在一点小问题,我们知道:(针对订制启动画面)在系统启动过程当中,要经过bootloader和内核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我初始化LCD并实现了启动画面;但运行到第二阶段的时候,我测试了一下,基本上在刚进入内核(KernelStart函数之前),会出现屏幕上启动画面抖动的现象,怀疑是否是第二阶段初始化LCD(甚至怀疑这一步骤是否必要)的所引起的,请大虾指点讨论,谢谢!
订制

网友A:
你说的现象很可能是OAL中LCD初始化的影响。
如果已经在BOOTLOADER中初始化了LCD,
OAL中的相关代码可以不用。

网友B:
同意LS观点,建议只在Bootloader中做初始化。

网友C:
今天刚想来结贴,sunrain_hjb和hzdysymbol两位大虾就给出了正确的意见,方法一样,没有必要再初始化,同样感谢两位,谢谢!

网友D:
啊,来晚了。是没必要重新初始化,不然显存里数据丢了,开机画面会出现空白的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