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config.bib,配置内存分配

楼主:
大家好:
我在修改config.bib文件,但是修改后,系统不能启动,大家看看是怎么回事.还有修改config.bib还需要修改其他文件吗?

config.bib原文件
MEMORY

;#define CHAIN_ADDRESS        81E40000
;        CHAIN                        $(CHAIN_ADDRESS)    00001000        RESERVED
;        pdwXIPLoc                00000000  $(CHAIN_ADDRESS)      FIXUPVAR

;;; Tarzan Debug mode
        NK                        8C200000  01e00000  RAMIMAGE
;        NK                        80040000  01E00000  RAMIMAGE
;        CHAIN                        81E40000  00001000  RESERVED
;        DRIVERS                        81E41000  001BF000  RAMIMAGE

;        RESERVE                     8df00000  00080000
;        RAM                         8c200000  01D00000  RAM
        RAM                         8e000000  02000000  RAM

; Common RAM areas
        AUD_DMA                     8c002000  00002000  RESERVED
        DRV_GLB                        8c010000  00010000  RESERVED
;        DBGSER_DMA                8c022000  00002000  RESERVED
;        SER_DMA                        8c024000  00002000  RESERVED
;        IR_DMA                        8c026000  00002000  RESERVED
        SD_DMA                        8c028000  00008000  RESERVED

        EDBG                        8c030000  00020000  RESERVED
;        CAMERA                        8c050000  000A0000  RESERVED
        CAMERA                        8c088000  00140000  RESERVED
;        DISPLAY                        8c100000  00100000  RESERVED
;        DISPLAY                        8c1d0000  00030000  RESERVED
    DISPLAY                        8c100000  00100000  RESERVED

CONFIG
        AUTOSIZE=ON
        ROM_AUTOSIZE=ON
        COMPRESSION=ON
        KERNELFIXUPS=ON

IF IMGPROFILER
        PROFILE=ON
ENDIF

IF IMGPROFILER !
        PROFILE=OFF
ENDIF

IF IMGTRUSTROMONLY
        IF IMGNOTALLKMODE
                ROMFLAGS=12
        ENDIF
        IF IMGNOTALLKMODE !
                ROMFLAGS=10
        ENDIF
ENDIF

IF IMGTRUSTROMONLY !
        IF IMGNOTALLKMODE
                ROMFLAGS=2
        ENDIF
        IF IMGNOTALLKMODE !
                ROMFLAGS=0
        ENDIF
ENDIF
        ROMSTART=8C200000
        ROMWIDTH=32
        ROMSIZE=01e00000

我修改的config.bibMEMORY

.....(省略的与上相同)

        NK                        8C200000  01400000  RAMIMAGE
;        NK                        80040000  01E00000  RAMIMAGE
;        CHAIN                        81E40000  00001000  RESERVED
;        DRIVERS                        81E41000  001BF000  RAMIMAGE

;        RESERVE                     8df00000  00080000
;        RAM                         8c200000  01D00000  RAM
;        RAM                         8e000000  02000000  RAM
    RAM                         8d600000  02000000  RAM

.....(省略的与上相同)

CONFIG
        AUTOSIZE=ON
        FSRAMPERCENT=0x30303040
        ROM_AUTOSIZE=ON
        COMPRESSION=ON
        KERNELFIXUPS=ON
......省略的与上面相同
        ROMSTART=8C200000
        ROMWIDTH=32
        ROMSIZE=01400000

网友A:
ROMSTART=8C200000
NK 8C200000  01e00000  RAMIMAGE

看看这个红色部分虚拟地址在OEMAddresstable中映射到哪个物理地址了,
——————————————————————————————————
如果是三星的BSP,这个DNW的configuration中的地址就是要填这个物理地址才能启动的。

——你的串口信息是什么,你这样也不知道你的程序在哪里死了。

网友:
lz修改之前能启动的话,应该不是这个地址8C200000的问题。用串口把信息打印出来吧,看看死在哪里了?
另外,lz修改完之后重新sysgen没有啊?

网友B:
修改Config没有必要Sysgen

网友B:
1.检查NK.bin大小有没有越界
2. RAM        8d600000  02000000  RAM 改回原来的,看系统能不能起来
3.如果可以起来的的话检查bootloader加载的时候是不是按原来的大小在装载Image,这样有可能把RAM的前面那一块地址数据冲掉,建议在Bootloader里跳转到Image前,清一下0x8d600000开始的RAM用的SDRAM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改Config没有必要Sysgen

不用Sysgen不行啊,
下面是串口信息
YCTek 2440 Boot Tools Menu:
---------------------------------------
F) FORMAT Flash
S) Store NK to FLash
---------------------------------------

Enter your selection: s
System ready!
Preparing for download...
OEMLaunch: (IMAGE_TYPE_RAMIMAGE|IMAGE_TYPE_BINFS)
+WriteRegionsToBootMedia: ImageStart: 0x8C200000, ImageLength: 0x1D00000, LaunchAddr:0x8C200000
dwRegionStart: 0x8C200000, dwRegionLength: 0x1D00000, dwStoreOffset: 0x0
Updateded TOC!
-WriteRegionsToBootMedia
+TOC_Write
Erasing Block: 1

FMD_WriteSector.............

FMD_ReadSector.............

memcmp.............

TOC {
dwSignature: 0x434F544E
BootCfg {
  ConfigFlags: 0x800
  BootDelay: 0xF
  ImageIndex: 1
  IP: 0.0.0.0
  MAC Address: 00:00:00:00:00:00
  Port: 0.0.0.0
  SubnetMask: 255.255.255.255
}
ID[0] {
  dwVersion: 0x10002
  dwSignature: 0x45424F54
  String: 'eboot.nb0'
  dwImageType: 0x2
  dwTtlSectors: 0x100
  dwLoadAddress: 0x8C038000
  dwJumpAddress: 0x8C038000
  dwStoreOffset: 0x0
  sgList[0].dwSector: 0x40
  sgList[0].dwLength: 0x100
}
ID[1] {
  dwVersion: 0x1
  dwSignature: 0x43465349
  String: ''
  dwImageType: 0x6
  dwTtlSectors: 0xE800
  dwLoadAddress: 0x8C200000
  dwJumpAddress: 0x8C200000
  dwStoreOffset: 0x0
  sgList[0].dwSector: 0x2A0
  sgList[0].dwLength: 0xE800
}
chainInfo.dwLoadAddress: 0X00000000
chainInfo.dwFlashAddress: 0X00000000
chainInfo.dwLength: 0X00000000
}
-TOC_Write
TOC {
dwSignature: 0x434F544E
BootCfg {
  ConfigFlags: 0x800
  BootDelay: 0xF
  ImageIndex: 1
  IP: 0.0.0.0
  MAC Address: 00:00:00:00:00:00
  Port: 0.0.0.0
  SubnetMask: 255.255.255.255
}
ID[0] {
  dwVersion: 0x10002
  dwSignature: 0x45424F54
  String: 'eboot.nb0'
  dwImageType: 0x2
  dwTtlSectors: 0x100
  dwLoadAddress: 0x8C038000
  dwJumpAddress: 0x8C038000
  dwStoreOffset: 0x0
  sgList[0].dwSector: 0x40
  sgList[0].dwLength: 0x100
}
ID[1] {
  dwVersion: 0x1
  dwSignature: 0x43465349
  String: ''
  dwImageType: 0x6
  dwTtlSectors: 0xE800
  dwLoadAddress: 0x8C200000
  dwJumpAddress: 0x8C200000
  dwStoreOffset: 0x0
  sgList[0].dwSector: 0x2A0
  sgList[0].dwLength: 0xE800
}
chainInfo.dwLoadAddress: 0X00000000
chainInfo.dwFlashAddress: 0X00000000
chainInfo.dwLength: 0X00000000
}

Jumping to image at virtual address 0x8C200000h
+ToPhysicalAddr:0x8C200000
-ToPhysicalAddr:0x30200000

::: Physical Launch Address: 0x30200000h

停在这里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检查NK.bin大小有没有越界
2. RAM        8d600000  02000000  RAM 改回原来的,看系统能不能起来
3.如果可以起来的的话检查bootloader加载的时候是不是按原来的大小在装载Image,这样有可能把RAM的前面那一块地址数据冲掉,建议在Bootloader里跳转到Image前,清一下0x8d600000开始的RAM用的SDRAM空间

可能是NK越界了,我看了下,NK.bin有25M,我设置才20M,现在改一下看看

网友:
我用PB编译的系统大小才14M多,在PB上看,怎么NK那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ROMSTART=8C200000
NK 8C200000  01e00000  RAMIMAGE

看看这个红色部分虚拟地址在OEMAddresstable中映射到哪个物理地址了,
——————————————————————————————————
如果是三星的BSP,这个DNW的configuration中的地址就是要填这个物理地址才能启动的。

——你的串口信息是什么,你这样也不知道你的程序在哪里死了。

看看8C200000  是否映射到0x30200000了?

我用PB编译的系统大小才14M多,在PB上看,怎么NK那么大.
——+————————
这个是你的NK 8C200000  01e00000  RAMIMAGE 的01e00000  决定了NK.nb0 30M吧,
但是你的NK.bin是你的实际大小,关于NK.nb0 和NK.bin的关系,在论坛很多人问了,
搜出来看看吧,这里就不说了。

网友:
恩 NK越界
YCTEK 2440 不给源代码,很讨厌

网友:
修改 MMU 映射表里面的的定义,确保和你的 Config.bib 文件定义的虚拟地址一致。

网友C:
现在遇到新问题了,在sysgen时出错
弹出错误如下
(Microsoft Visual C++ Runtime Library)

Runtime Error!

Progrem...

this application has requested the runtime to terminate it in an unusual way.
Please contact the application's support team for more information.

现在卡在编译处了,不能继续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遇到新问题了,在sysgen时出错
弹出错误如下
(Microsoft Visual C++ Runtime Library)

Runtime Error!

Progrem...

this application has requested the runtime to terminate it in an unusual way.
Please contact the application's support team for more information.

现在卡在编译处了,不能继续下去了

重新启动电脑,估计你编译PB太频繁了,哈哈

网友:
重起了,还是那个错误啊
这是编译的最后部分信息,还有两个错误,没有什么明显的提示

total space 289716 in 166 ranges
Writing F:\wince5project\NEWYC2440\RelDir\smdk2440_ARMV4I_Release\NK.bin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3 (dec).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3 (dec).
驱动器 F 中的卷是 E
卷的序列号是 0424-FCBA
F:\wince5project\NEWYC2440\RelDir\smdk2440_ARMV4I_Release 的目录
2008-12-30  16:28        26,725,647 NK.bin
               1 个文件     26,725,647 字节
               0 个目录  2,834,923,520 可用字节
BLDDEMO: YC2440 build complete.

YC2440 - 2 error(s), 104 warning(s)

我发现,为什么有的时候,错误数量提示是红色的字,有时是蓝色?
上面的"2 error(s)"就是蓝色

网友:
NK.bin已经生成了,
估计没有生成NK.nb0
你修改了config.bib吧,这个不能乱改的。
如果你所设定的ROMSIZE大小不能小于nk.bin的实际大小
ROMSIZE涉及两处改动,一个是开头的NK处。
NK 8C200000  01e00000(ROMSIZE)  RAMIMAGE

后面ROMSIZE=01e00000>=nk.bin才行的。否则打包失败的。

如果你没有修改过,就把工程里面除了工程以外的工程删除了,重新sysgen。
good luck

网友C:
真是莫名其妙,除了修改过config.bib外什么也没动过,怎么就出这样的错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是莫名其妙,除了修改过config.bib外什么也没动过,怎么就出这样的错误呢?

贴出来,帮你解决

网友:
这个是你的NK 8C200000  01e00000  RAMIMAGE 的01e00000  决定了NK.nb0 30M吧,
但是你的NK.bin是你的实际大小,关于NK.nb0 和NK.bin的关系,在论坛很多人问了,
搜出来看看吧,这里就不说了。

这个01e00000根本不是决定nb0大小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起了,还是那个错误啊
这是编译的最后部分信息,还有两个错误,没有什么明显的提示

total space 289716 in 166 ranges
Writing F:\wince5project\NEWYC2440\RelDir\smdk2440_ARMV4I_Release\NK.bin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3 (dec).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3 (dec).
驱动器 F 中的卷是 E
卷的序列号是 0424-FCBA
F:\wince5project\NEW…

到Release目录下面的makeimg.out里看错误,有可能是脚本的问题

网友:
再重申一次,更改config.bib不需要做sysgen
但改了config.bib后需要把它拷贝到Release目录下再Makeim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