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芯片进行高速采集时 数据采集程序该怎么编写

楼主(2008-05-29):
AD 芯片进行高速采集时 数据采集程序该怎么编写
我编了个数据采集程序
我是将数据直接存到一个TXT文本中的。
但是在40KHZ采集时 点数不对。
请教高手该如何实现高速数据采集
芯片
数据采集
程序
如何

网友A:
什么叫点数不对啊?一般ad芯片都有一个启动过渡时间的,硬件选通和软件采样需要配合的好采样才准,另外采用一些简单的滤波

网友B:
用什么方式呢?中断还是DMA?40KHz基本上中断方式不可用了!

网友C:
建议楼主看看采样理论。你的型号源是多少赫兹?最小采样是其两倍。40KHZ 80KHZ的AD。40KHZ的信号可以用电脑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