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傚倸鍊风粈渚€骞夐敓鐘偓鍐幢濡炴洖鎼オ浼村礋椤掍胶褰块梻浣告惈缁嬩線宕㈤懖鈹惧亾濮橆剦妯€闁哄被鍔戦幃銈夊磼濞戞﹩浼�

楼主:
51闂傚倸鍊风粈渚€骞夐敓鐘偓鍐幢濡炴洖鎼オ浼村礋椤掍胶褰块梻浣告惈缁嬩線宕㈤懖鈹惧亾濮橆剦妯€闁哄被鍔戦幃銈夊磼濞戞﹩浼�
LED濠电姷鏁搁崑鐐哄垂閸洖绠板┑鐘宠壘缁犱即鏌涘┑鍕姍闁绘帒锕弻銊╂偆閸屾稑顏�
濠电姷鏁告慨浼村垂瑜版帗鍋夐柕蹇嬪€曠粈鍐煙椤栧棗鍚橀妶澶嬧拻濞达絿枪椤ュ繘鏌涚€n亜顏€规洘鍔栭ˇ鐗堟償閿濆洨鏆ラ梻浣烘嚀婢х晫鍒掗鐐茬;閻庯綆鍠楅悡銉╂煟閺囩偛鈧湱鈧熬鎷�

如何访问烧写到flash里的lib库文件里面的函数?
jackhui
jackhui

网友A(2008-09-12):
如何访问烧写到flash里的lib库文件里面的函数?
手上有一块DSP实验板,flash为DSP片外存储器,将编写好的程序(如GetVal()等)封装成一个lib库文件,下载到这个flash芯片里,然后在其他dram等ram存储器中装载一个程序,想让此程序能够调用GetVal()等函数,能够实现么?如果可以,应该怎样做?
假设flash的访问地址为0x7000
等待高手的指点
FLASH
能够
存储器
如何
程序

网友B:
你为什么不把Lib也装载到SDRAM里面呢?放在FLASH里面访问速度很忙的,这会成为瓶颈,我认为像DSP这种处理器是不应该这么做的。
当然,如果你配置好链接器命令文件,也应该可以工作的。因为启动代码bootloader就是在FLASH里面运行的。供你参考。

网友C:
当然,在DSP启动的时候肯定是要将Lib加载到SDRAM里面的。我之所以没说是因为想简化问题。
链接器命令文件我也用过,但是这是在PC上所有的程序编译连接过程中使用并生成链接信息的,跟我这个不同,我的是先把Lib直接存储到flash里先,再通过PC机在线传输命令到SDRAM里,传输的命令可能要调用到Lib库文件里的函数(如如GetVal())。

网友D:
如果你知道库函数的具体地址,这个是不难的.
否则,就只能一起链接了,不然这个地址是无法定位的.

网友E:
int(*GetVal)()=0x7000 ;
int value = GetV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