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寄存器地址的问题

楼主:
/* ADC */
#define rADCCON            (*(volatile unsigned *)0x58000000)
#define rADCTSC            (*(volatile unsigned *)0x58000004)
#define rADCDLY            (*(volatile unsigned *)0x58000008)
#define rADCDAT0        (*(volatile unsigned *)0x5800000C)
#define rADCDAT1        (*(volatile unsigned *)0x58000010)

这个地址是什么地址呢? 是不是已经映射到用户空间的虚拟地址?? 还是仍然是物理地址??还需要再用MmMapIospace映射一下呢?

按照我个人的理解 我觉得应该是已经映射好了的 不需要再映射了 !! 因为他的地址已经是在用户空间了 不是在内核地址里面哦

望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你不觉得你这个问题太没头没脑了吗?这段代码是什么代码?那个平台的?完全不说清楚。

网友B:
这是物理地址,需要用MmMapIospace
不能光看它不在0x80000000以上就认为它是用户空间的虚拟地址
实际上用户空间的虚拟地址是动态分配的,不可能用宏定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觉得你这个问题太没头没脑了吗?这段代码是什么代码?那个平台的?完全不说清楚。

说的是 ! arm 平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物理地址,需要用MmMapIospace
不能光看它不在0x80000000以上就认为它是用户空间的虚拟地址
实际上用户空间的虚拟地址是动态分配的,不可能用宏定死的

难道 wince  将4G的虚拟地址分成2G的用户空间和 2G的内核空间  这个也能改吗??

物理地址应该是在内核空间  虚拟地址在用户空间的塞

网友B:
内核空间和用户空间都是虚拟地址
物理地址是虚拟地址经过MMU翻译后的地址,也就是总线上地址
基本概念要弄清楚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核空间和用户空间都是虚拟地址
物理地址是虚拟地址经过MMU翻译后的地址,也就是总线上地址
基本概念要弄清楚呵呵

这个我知道

你说的物理地址和虚拟地址 是针对arm 来说的
arm有虚拟地址和物理地址之分,对于WINCE来说,也有虚拟地址和物理地址之分. 可以这么说,ARM的虚拟地址就是WINCE系统的物理地址.
32位的OS总共有4G的虚拟地址空间, 其中,0x00000000~0x80000000是Application Space; 0x80000000~0xffffffff是System Reserved. 系统的物理地址就在System Reserved的这段,只能在KERNEL MODE访问. 当APPLICATION和DRIVER(都是运行在USER MODE)要访问这些在System Reserved地址段的硬件寄存器或MEMORY 只好再建立一层映射关系,在Application Space里分配一段空间,把它映射到System Reserved里的地址上,这就是VirtualAlloc/Copy和MmMapIoSpace干的事情.

网友:
0x80000000~0xffffffff并不是物理地址

只是0x80000000-0x9fffffff映射了物理内存
0xa0000000-0xbfffffff也映射了物理内存,不过是uncache方式访问
这两段wince叫做static mapping,但不是physical address

至于0xc0000000-0xffffffff就完全是虚拟空间里东西,wince对他有特殊用处

网友:
你这个是S3C2440A的ADC的物理地址。

wince下,内核空间这些地址会映射成一个虚拟地址。但是这个虚拟地址只能在内核使用。
在用户空间,必须用MmMapIospace再映射一次,这次映射其实是获得内核空间的使用权。

网友:
在诸位DD的帮助下 我终于彻底弄明白了 因为我看到了 OEMAddressTabl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