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wince平台,想在Dialog中画一幅位图,下面的代码出了什么错?图片没有显示

楼主:
下面的代码不能显示出位图,到底哪里出错了呢?
        CDialog::OnInitDialog();
        LPCTSTR szFileName = _T("b.bmp");
        HBITMAP hbmp1 = SHLoadDIBitmap(szFileName);
        if( hbmp1 == NULL )
        {
                MessageBox(_T("Import Picture1 Failed!"),_T("Hint"),MB_OK);
                return FALSE;
        }

        // Create a DC that matches the device.
        CDC* cdc = this->GetDC();
        HDC hdc = cdc->GetSafeHdc();
        HDC hdcMem = CreateCompatibleDC (hdc);
        if( cdc == NULL )
        {
                MessageBox(_T("cdc is null!"),_T("Hint"),MB_OK);
                return FALSE;
        }

        // Get the bitmap dimensions from the bitmap.
        BITMAP bmp;
        GetObject (hbmp1, sizeof (BITMAP), &bmp);

        // Select the bitmap into the compatible device context.
        HBITMAP bitmap = CreateBitmap( bmp.bmWidth, bmp.bmHeight, bmp.bmPlanes,bmp.bmBitsPixel,NULL);

        HBITMAP hOldSel;
        hOldSel = (HBITMAP)(SelectObject (hdcMem, hbmp1));

        HBITMAP hOldSel2;
        hOldSel2 = (HBITMAP)(SelectObject(hdc, bitmap));

        // Copy the bitmap image from the memory DC to the screen DC.
        CRect rect;
        GetClientRect(&rect);
        BitBlt (hdc, rect.left, rect.top, bmp.bmWidth,bmp.bmHeight,
         hdcMem, 0, 0, SRCCOPY);

        // Restore original bitmap selection and destroy the memory DC.
        SelectObject (hdcMem, hOldSel);
        DeleteDC (hdcMem);
        // Set the icon for this dialog.  The framework does this automatically
        //  when the application's main window is not a dialog
        SetIcon(m_hIcon, TRUE);                        // Set big icon
        SetIcon(m_hIcon, FALSE);                // Set small icon

        CenterWindow(GetDesktopWindow());        // center to the hpc screen
        // TODO: Add extra initialization here

        return TRUE;  // return TRUE  unless you set the focus to a control

请多多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
放到OnintialDialog里肯定不行啊。

在OnPaint里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
zxdlms果然是对的,非常感激,去给分啦!^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