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和CE哪个实时性更好一些??

楼主:
一直以为LINUX的实时性比CE好
昨天才知道似乎只有RTLINUX的实时性好一些
是这样吗?

网友:
是的,linux和wince都是非实时操作系统。你的实时性要求高的话,要么用RTLinux,要么用Vxworks。

网友:
普通的linux不是实时操作系统,wince是实时操作系统(虽然很多人对它的实时性有诟病)。

RTlinux才是实时的linux系统。

网友:
增长知识了,以前只知道Vxworks很好的实时os。

网友:
个人感觉 你要做到实时的话, 关键是你程序设计怎么样? 而不是系统是否实时? 大多数不实时响应是因为程序设计不合理造成的...

一般的应用 wince core版应该能够满足大部分的实时要求, 除非你真的要计较几个毫秒 ...

如果真的是几个毫秒都很有所谓的话, 那么你的程序就应该设计很合理.

网友:
WinCE实时性要好点~~毕竟号称是硬实时操遭系统~

网友:
实时性多 不好,Vxworks适用与实时性高的开发

网友:
谁说Wince是硬实时操作系统?不要误导别人啊!winCE的实时性并不怎么的。

网友A:
5楼的朋友,我现在做的系统要求不能大于2毫秒的延迟。WinCE能满足要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5楼的朋友,我现在做的系统要求不能大于2毫秒的延迟。WinCE能满足要求吗?

WINCE绝对无法满足。
换Vxworks,可以满足1ms。
或者ucOSII,可以满足1ms。
RTLinux,可以满足1ms以下,uS级的。

网友:
要求实时性好的,最好不用操作系统,自己写最好了

网友:
要求实时性好高的,最好不要用操作系统
自己写程序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