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 IC水表 提供几个数据来 大家在来看看。两贴一共给200分。。。

楼主:
这次 我发了一些 数据 大家帮我看看  有什么规律没。

这个系统是这样 每次 充值以后 还要去水表上刷一下 才能继续充值。所以我每次数据采样 都是 搞两个  一个是光充值未经验证的 一个是已充值已验证的。。。

这是10吨水的两张
[img=http://80zone.net/fly135/10v2.jpg

下面是30吨水的
[img=http://80zone.net/fly135/30v2.jpg

下面是40吨水的
[img=http://80zone.net/fly135/40v2.jpg

下面是60吨水的
[img=http://80zone.net/fly135/60v2.jpg

网友:
本帖前传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1007/14/258a9e82-bcac-416b-80bd-addd2f8253f1.html?seed=1533005172

网友:
把未处理过的和处理过的对比
把不通吨数的对比,大概可以知道个规律。
除了16进制外也用10进制对比,还有ansi对比,这需要用到文本对比的工具,好好分析吧

网友:
有意思,下午看看。

网友:
把数据贴出来,这些图片的数据还得手工输入。

网友:
卡上10吨水未经验证
cd a5 be a4 a3 a0 b2 c1 ad 9c af 8e a9 b8 ab aa
b4 b4 b6 b6 3e b0 80 4a 42 43 40 bf 15 ae bb ba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00 00
------------------------------------------------
卡上10吨水 已经水表验证
cd a5 be a4 a3 a0 b2 c1 ad 9c af 8e a9 b8 ab aa
b4 b4 b6 b6 3e b0 80 4a 42 43 40 bf 15 ae ba ba
ed 05 95 86 80 80 83 83 8d 8c 8f 8e 89 88 8b 8a
6a 6b 68 96 91 02 85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00 00
------------------------------------------------

卡上30吨水 未经验证
cd a6 be a4 a3 a0 b2 c1 ad 9c af 8e a9 b8 ab aa
b6 b4 b6 b6 3e b3 4c 7a 42 43 40 bf f7 ae bb ba
ff ff 95 86 83 80 83 80 8d 8c 8f 8e 89 88 8b 8a
6a 6b 68 96 91 05 85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00 00
------------------------------------------------
卡上30吨水 已经验证
cd a6 be a4 a3 a0 b2 c1 ad 9c af 8e a9 b8 ab aa
b4 b4 b6 b6 3e b3 4c 7a 42 43 40 bf f7 ae ba ba
ed 06 95 86 82 80 83 81 8d 8c 8f 8e 89 88 8b 8a
6a 6b 68 96 91 07 85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00 00

卡上40吨水 未验证
cd a6 be a4 a3 a0 b2 c1 ad 9c af 8e a9 b8 ab aa
b1 b4 b6 b6 3a b1 4c 6a 42 43 40 bf e0 ae bb ba
ff ff 95 86 82 80 83 81 8d 8c 8f 8e 89 88 8b 8a
6a 6b 69 96 91 07 85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00 00
-----------------------------------------------
卡上40吨 已经验证

cd a6 be a4 a3 a0 b2 c1 ad 9c af 8e a9 b8 ab aa
b1 b4 b6 b6 3a b1 4c 6a 42 43 40 bf e0 ae bb ba
ff ff 95 86 82 80 33 81 8d 8c 8f 83 89 88 8b 8a
6a 6b 68 96 91 07 85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00 00

卡上60吨水 未验证
cd a6 be a4 a3 a0 b2 c1 ad 9c af 8e a9 b8 ab aa
b0 b4 b5 b6 32 b2 4c ba 42 43 40 bf 3d ae bb ba
ff ff 95 86 85 80 83 86 8d 8c 8f 8e 89 88 8b 8a
6a 6b 68 96 91 09 85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00 00
-----------------------------------------------
卡上60吨水 已验证
cd a6 be a4 a3 a0 b2 c1 ad 9c af 8e a9 b8 ab aa
b0 b4 b5 b6 32 b2 4c ba 42 43 40 bf 3d ae ba ba
ed 06 95 86 87 80 83 84 8d 8c 8f 8e 89 88 8b 8a
6a 6b 68 96 91 0d 85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00 00

网友:
晕死,想偷水?

网友:
卡上10吨水未经验证
cd a5 be a4 a3 a0 b2 c1 ad 9c af 8e a9 b8 ab aa
b4 b4 b6 b6 3e b0 80 4a 42 43 40 bf 15 ae bb ba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00 00

你写一张卡,数据和上面的一样,可以去水表验证吗?
如果可以,你不需要找出规律
如果不可以,那就是说每次同样的水数据也是不一样的
还有更复杂的数据加密逻辑,你就不需要动脑筋了

网友:
每次都是一样的

网友:
试了半天,没结果。

网友:
不是偷水了 一小区 找我们公司从做一套计费软件。。但是设备不能换。。。找原厂家开价太高

网友:
拿这个数据还没有对比出来么,最起码找不同可以看出来点吧,也没着色,实在是看的眼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