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量程及供电电压的关系

楼主(2008-07-21):
测量量程及供电电压的关系
一个项目我要测量1000个点,用5V供电会比3V供电更准确吗?5V供电时两个点之间的电压应该更大一些,抗波动强一些.AD采集时我一般都选参考电压基准大的.希望有经验的朋友给予指点.非常感谢!!
测量
经验

网友A:
5V是指传感器的驱动电压?
大点确实好点

网友B:
供电电压和参考电压不一样的,如果不是差分的AD,那么量程一般=0-参考电压

网友C:
要测量精确,首先要选精度高的AD芯片,测试的点多,那就选位数多的AD芯片。
电压范围不是最主要的,一般可测量范围只要符合你的需求就行,不会对测量精度有多大影响的。

网友D:
就拿基准电压来说吧,同样位数的AD,0-5V分给1000的点,0-3V分给1000的点,应该是5V的稳定性会更好一些吧?

网友E:
选基准先考虑你输入模拟电压的最大范围,如果你最大2.8V,你肯定用3V的好,因为用5V的话,你2.8到5V电压部分基本没用。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