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COS的单片机系统在强干扰环境中应用的问题

楼主:
 请问...假如我使用的单片机有被强干扰搞得程序跑飞的可能,那么可否使用UCOS呢?完全没尝试过...不知道看门狗什么的能不能作为一个任务做进去呢?
下面说说具体情况:本人最近用单片机系统在实现PLC的功能,因为考虑到可能会被解密,况且因为使用到IAP,芯片内部FLASH全部加密的话会很不方便(uPSD3254A的芯片)所以软件上能弄得越复杂越好...为此,我竟然联想到UCOS......所以就出现上面那个问题~~

网友:
AVR比较抗干扰,看门狗的话不是很清楚,有些CPU可以设置看门狗的,应该没必要作为一个任务添加

网友:
如果在面向控制的方法上都跑飞的话,那么加入了复杂的软件,应该是更加飞了

呵呵

LZ要做这样的事,还是从硬伯抗干扰上入手吧

到于知识产权问题...

可以考虑用外部的加密芯片实现

网友:
如果实时性要求不强就每秒硬复位一次,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需要从硬件上入手,选择抗干扰好的芯片,并注重PCB工作保护,都寄望软件是不现实的

网友:
软件越简单,抗干扰越强。
最好的抗干扰还是要从硬件上考虑,选型,电路,屏蔽,硬看门狗。
环境特别复杂的时候,软件流程越简捷越好。

网友:
现在看来只能寄望于硬件抗干扰了...软件方面毕竟只是简单的工控,不出差错是第一位的,反应速度慢不要紧,另外我选用的单片机内部分了12个Flash区,估计想要破解的人烦都要烦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