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 eboot下载内核问题

楼主:
因为板商提供的bootloader没有源码,所以想自己改一个,修改的基本差不多了,
但是在下载内核的时候,每次下载到52%的时候就会停下来,然后下载进度窗口就消失了。
这时候超级终端好像死机了一样,再重启开发板也没有信息输出。需要重启超级终端,断开重链也不行。
有时会出现一下提示:
  ERROR:Checksum failure (expected = 0x169980 computed = 0x1770E8)
*******Checksum failure on record 108, ABORT!!!**************

这些信息是在函数DownloadImage中代码如下:

   if (!VerifyChecksum (dwRecLen, lpDest, dwRecChk))
   {
      EdbgOutputDebugString ("****** Checksum failure on record %d, ABORT!!! ******\r\n", nPkgNum);
      HALT (BLERR_CHECKSUM);
      return (FALSE);
   }

这是怎么回事?

还有一个问题,我的eboot是从NOR flash启动的,有的时候开发板加电后eboot不能从startup跳到main中
过一会再试又可以了,这是不是flash有问题了?

网友A:
然后下载进度窗口就消失了。
?、这个东西应该和你的下载的那个应用程序有关。
或者是你的bootloader下面接收文件的时候出错了,可以参考三星的一些代码。

网友:
看看出错有没规律,有时候是USB的驱动不稳定引起的。我遇到过在,在不同的记录处报校验出错!让USB断电休息就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后下载进度窗口就消失了。
?、这个东西应该和你的下载的那个应用程序有关。
或者是你的bootloader下面接收文件的时候出错了,可以参考三星的一些代码。

就是显示下载进度的那个对话框,我是用PB和开发板用网线相连的。
我用的是tftp下载,不是USB的,不知道这个怎么改。

看错误提示好像是下载校验的时候出错了,怎么修改啊?

网友:
可以在Down到RAM里后先计算一下Checksum,这样可以确定是前面的数据传输错误还是后面烧录的时候出现错误
如果是数据传输错误可能还要检查一下RAM地址的分配情况,有时候有冲突也会导致Checksum错误的
如果是烧录错误的话基本上是写Flash代码的问题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烧到52%的时候就停下来了,难不成是你的Image太大了?

网友:
Image倒是不大26M多一点,本来想贴个图片上来,结果不会贴............

还有一些信息没注意到,就是丢包的问题,会不会是因为丢包,然后等待超时了,然后下载失败了?
我试了几次,下面是下载时的信息:

TFTP:Desktop losing ACK, block number = 2018, Ack again
TFTP:Desktop losing ACK, block number = 2992, Ack again
TFTP:Desktop losing ACK, block number = 4861, Ack again
TFTP:Desktop losing ACK, block number = 7139, Ack again
TFTP:Desktop losing ACK, block number = 26255, Ack again
TFTP:Desktop losing ACK, block number = 26255, Ack again
TFTP:Desktop losing ACK, block number = 26255, Ack again
ERROR:Checksum failure (expected = 0x169980 computed = 0x1770E8)
**********Checksum failure on record 108,ABORT!!!***********
然后就退出下载了。

TFTP:Desktop losing ACK, block number = 2018, Ack again
TFTP:Desktop losing ACK, block number = 2992, Ack again
TFTP:Desktop losing ACK, block number = 4861, Ack again
TFTP:Desktop losing ACK, block number = 12709, Ack again
TFTP:Desktop losing ACK, block number = 26255, Ack again
TFTP:Desktop losing ACK, block number = 26255, Ack again
TFTP:Desktop losing ACK, block number = 26255, Ack again
然后停止不动,过一会就退出下载了。

我想可能是下载函数的问题吧,一般这种情况怎么处理?我用的是DM9000.

网友:
沉得好快啊!
高手帮忙啊!

网友:
你的是什么平台
如果是2440/2410的话,这个三星的标准5.0BSP已经可以使用USB下载。网上有。

网友B:
ERROR:Checksum failure (expected = 0x169980 computed = 0x1770E8)
*******Checksum failure on record 108, ABORT!!!**************

超级终端???

用串口传的?用的是115200吧?用XModem协议?如果是,那就换低速试试。

还有,一般下系统镜像的,都用USB或者网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什么平台
如果是2440/2410的话,这个三星的标准5.0BSP已经可以使用USB下载。网上有。

是2440,网上的bsp支持2440吗?一般的不都是2410的吗?板商给的没有源代码,
我想看看源码,学习一下!gooogleman给个网址吧!呵呵,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RROR:Checksum failure (expected = 0x169980 computed = 0x1770E8)
*******Checksum failure on record 108, ABORT!!!**************

超级终端???

用串口传的?用的是115200吧?用XModem协议?如果是,那就换低速试试。

还有,一般下系统镜像的,都用USB或者网口的。

超级终端输出的是调试信息啊!是用网线传递

网友B:
不像是网口传输不稳定,因为“不稳定”的话,每次死机的地方应该不一样。
有USB下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什么平台
如果是2440/2410的话,这个三星的标准5.0BSP已经可以使用USB下载。网上有。

是2440,网上的bsp支持2440吗?一般的不都是2410的吗?板商给的没有源代码,
我想看看源码,学习一下!gooogleman给个网址吧!呵呵,谢了!

这些东西大把多,是国内的开发板商人太古董了,很多都是4.2BSP来的
下面这个是下载地址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759134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像是网口传输不稳定,因为“不稳定”的话,每次死机的地方应该不一样。
有USB下载吗?

我这个是在修改一份eboot代码,相当于一个eboot从2410移植到2440的情况吧!
因为功能好像都有,可是都不能用,一开始连led都点不亮,串口也没初始化,我是
从头一点一点在改呢!好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什么平台
如果是2440/2410的话,这个三星的标准5.0BSP已经可以使用USB下载。网上有。

是2440,网上的bsp支持2440吗?一般的不都是2410的吗?板商给的没有源代码,
我想看看源码,学习一下!gooogleman给个网址吧!呵呵,谢了!

这些东西大把多,是国内的开发板商人太古董了,很多都是4.2BSP来的
下面这个是下载地址http://download.eeworld.net…

这个下了,谢了!

网友:
LZ的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