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上如何调用Smartphones下的Connection Manager函数,如ConnMgrEnumDestinations

楼主:
我想调用ConnMgrEnumDestinations、ConnMgrMapURL这些函数。

查阅MSDN,要求是
Smartphone: Windows Mobile 2002 and later
OS Versions: Windows CE 3.0 and later
Header: connmgr.h
Library: cellcore.lib

所以在工程中加入connmgr.h、cellcore.lib两个文件,编译通过生成EXE,但下载到CE上运行提示缺少库。

我又想用::LoadLibrary(TEXT("\\Windows\\Cellcore.lib"))加载,错误依旧。

谢谢指点!

网友A:
先确定你的wince上这个lib的位置

另外把GetLastError打印出来看看具体报什么错误

网友:
好像在ce上没有这个api

网友B:
CE是不支持呀,刚刚试过。

网友:
呵呵,不好意思,这个我也没用过,实在不知道怎么解决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你的wince上这个lib的位置
另外把GetLastError打印出来看看具体报什么错误
我已经把这个LIB文件拷出来,到处都放一份。程序还没运行就提示错误,用不了GetLastError()。

引用 网友B:
CE是不支持呀,刚刚试过。

CE是Smartphones的超集,应该有办法的吧!?

网友:
我在PC上用#pragma 加本地路径上的Cellcore.lib,得以生成EXE,
但是生成EXE后,预处理指令#pragma就用不上了,
可是在CE上::LoadLibrary看样子又是执行不到,那怎么加载这个LIB库啊。

苦!

网友:
CE是Smartphones的超集??
你怎么知道的?

smartphone上有很多东西是ce上没有的。
不过微软在慢慢的把这些东西往ce上搬。

至少在ce5上还没有。

网友:
那我岂不不能用这些API了。
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