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打补丁后烧录wince无法进入系统,停留在logo画面

楼主:
为了能在wince中加入compact framework 2.0组件,下载了platformbuilder2007全年补丁,随即产生了这个问题:第一次烧录完成后能进入wince,跳针接回nand位置后重启无法进入wince,我使用的是QQ2440v3板及原配的BSP。看来又是个大难题

网友:
xldr,bootloader,nk都更新一下?

网友:
“跳针接回nand位置”,之前能启动用的是NOR?那boot+OS镜像都在NOR里面?NAND里面的更新了没有?EBoot.bin, NK.bin,都要更新一下的。

网友:
看一下串口信息~看看是停在什么地方~

网友:
回2楼:烧录系统时跳针需要接在nor位置,烧录成功后自动正常进入wince。此时暂时不接回nand仍在nor位置,重新开机,在超级终端中选择功能 b
##### FriendlyARM BIOS for 2440 #####
-BootConfigInit
[x] bon part 0 320k 2368k
[n] Download Nboot
[e] Download Eboot
Download WinCE NK.nb0
[w] Download WinCE NK.bin
[d] Download & Run
[f] Format the nand flash
 Partition for Linux
Boot the system
Set the boot parameters
[t] Print the TOC struct of wince
[q] Goto shell of vivi
Enter your selection: b
Clear the free memory ..........................................................
...

Read wince image from flash:
Sector addr on NAND: 0x520
TotalSector: 0xa083
LoadAddress: 0x30200000
JumpAddr: 0x30201000
....................
Run wince, JumpAddr = 0x30201000
Clear the memory unused ..   停留在此处(logo画面)

接回到nand位置(一般烧录后都接回此位置用于开机直接进入系统)重启效果类似:
+---------------------------------------------+
| S3C2440A USB Downloader ver R0.03 2004 Jan  |
+---------------------------------------------+
USB: IN_ENDPOINT:1 OUT_ENDPOINT:3
FORMAT: +++
NOTE: Power off/on or press the reset button for 1 sec
      in order to get a valid USB device address.

NAND device: Manufacture ID: 0xec, Chip ID: 0x76 (Samsung K9D1208V0M)
Could not found stored vivi parameters. Use default vivi parameters.
Press Return to start the LINUX/Wince now, any other key for vivi
Clear the free memory ..........................................................
...

Read wince image from flash:
Sector addr on NAND: 0x520
TotalSector: 0xa083
LoadAddress: 0x30200000
JumpAddr: 0x30201000
....................
Run wince, JumpAddr = 0x30201000
Clear the memory unused .. 停留在此处(logo画面)

网友:
PB项目中去掉compact framework 2.0组件重新编译烧录仍是一样问题。重申:使用不打补丁的platform builder编译能正常使用。我的最终目的是在系统中加入compact framework 2.0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NK的size变动了,需要修改config.bib?

网友:
在 config.bib中的memory段中把ram的size改大一点

网友:
看一下nk.bin的大小,很可能超過了16M.

方案1

精簡OS,將大小控制在16M之內.我已經成功的在OS中加入過.NET20.

方案2

Platform->Setting, Build Option, run-time image can be larger then 32M, 再Sysgen, 但此方案我沒搞定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不过我是烧4.2的时候出问题,烧5.0的没问题,而且我打的补丁是04和05年的,里面也有2.0,觉得这个应该和补丁关系不大

网友:
问题暂时变通解决:下载PB 2008.01补丁,该补丁只为PB添加几个组件包括compact framework 3.5,重新定制编译成功。但未知3.5是否完全兼容2.0版本。最好能找到2006或2007年某个月份包含compact framework 2.0的补丁(不是全年补丁,对于补丁包含组件的说明可以从微软补丁下载列表末尾的**.htm或安装补丁后的说明文件中得知),哪位朋友有的话帮忙发一下

网友:
一般高版本都是兼容低版本的,这个倒不用担心。

你启动解决了?更新了补丁就行了?

网友:
是的,打了pb 2008.01的补丁

网友:
楼主,你的pb只安装2007年的全年补丁,可以吗?有人说要安装04,05,或者06的.可是俺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