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安装驱动,选择INF提示"指定的位置不包含有关硬件的信息"

楼主:
INF文件是用Driver studio 3.2的向导生成的,
在控制面板添加硬件,选择生成的INF文件时弹出"指定的位置不包含有关硬件的信息",我检查了INF文件,文件拷贝目录都是正确的(向导生成没有修改过)
我同样用Driver studio 2.7向导生成驱动,安装时没有提示错误,只是硬件管理器出现黄色问号和惊叹号.
刚刚学习写驱动程序,望赐教!!

网友A:
1.编译方法。可以用winddk,自带的编译器win xp checked build environment。进入要编译的环境,可以用命令"X:"进入x盘;
然后再用"cd X:\WINDDK\2600\src\wdm\audio\ac97\driver"进入此目录,直接"build"命令;
2.vampireda 的方法“&SUBSYS_00000000&REV_00 去掉这两个 呵呵”
3.info中的classid,或者版本,或者其他的info中设置
以上搜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编译方法。可以用winddk,自带的编译器win xp checked build environment。进入要编译的环境,可以用命令"X:"进入x盘;
然后再用"cd X:\WINDDK\2600\src\wdm\audio\ac97\driver"进入此目录,直接"build"命令;
2.vampireda 的方法“&SUBSYS_00000000&REV_00 去掉这两个 呵呵”
3.info中的classid,或者版本,或者其他的info中设置
以上搜集

.sys我用build编译通过的
classid是用向导自动生成的,我修改了一下
"指定的位置不包含有关硬件的信息" 没有出现
但是选择INF文件后 对话框中"型号"为空,不能继续安装
不知啥问题
先谢谢楼上回复

网友:
”指定的位置不包含有关硬件的信息“
解决:::::::::::::::
在查找.inf,强制安装出现错误。察看硬件管理器中->声卡 属性-〉详细信息
:pci\ven_1039&dev_7012;(设备厂商及设id)
而H:\WINDDK\2600\src\wdm\audio\ac97\driver中的
ac97smpl.inf[Intel]%AC97SMPL_AA.DeviceDesc%=AC97SMPL, PCI\VEN_1039&DEV_7012
说明:原版的为realtek ac'97,而后者,即例子中.inf中为intel
设备型号不对。因此出现上述错误。

网友:
应该是INF文件的问题
但是我不知道哪里有错 改来改去 现在提示 设备属性码无效
总是不能正确安装
CLASSGUID 和 VID/PID有关系不?
CLASSGUID是不是随意由driver studio自带的工具guidgen.exe生成?

网友:
""驱动程序装载的问题,一般说来如果没有实在的硬件,驱动程序很难装
  上去,如果要霸王硬上弓的话也行,可以尝试修改INF文件。""

刚搜索问题看到的 , 应该怎么办?

网友:
确实是霸王硬上弓。因为,我一安上,死机。用everest测试硬件的详细信息,然后再寻找详尽的specifition.研究吧,一个月后再说,或者两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INF文件的问题
但是我不知道哪里有错 改来改去 现在提示 设备属性码无效
总是不能正确安装
CLASSGUID 和 VID/PID有关系不?
CLASSGUID是不是随意由driver studio自带的工具guidgen.exe生成?

CLASSGUID不是随便生成的,代表设备类别,你可以去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lass下查看所有类别的GUID。CLASSGUID和VID/PID没关系,不过安装驱动跟VID/PID有关系,驱动需要根据硬件ID来识别设备,如果驱动安装文件中没有相应的硬件ID是装不上的。设备的硬件ID可以在设备管理器设备属性的详细信息里查到。

网友:
结贴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总算入了点门.
现在找到实际的设备用了下,最初安装问题都没有了,看来没有设备直接安装的确会有很多问题.
分数不多,各位见谅.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