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启动画面转成LOGO怎么弄

楼主:
我想把wince启动的那个画面找到,不知道在哪里,应该是一个转换的数组吧,不知道哪位仁兄改过,指教一下

网友:
要看是哪一家的了。。。不同家有不同的做法

网友A:
直接在bootloader里面给它画图不行嘛?

网友:
wince启动的那个画面是logo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bootloader里面给它画图不行嘛?


这个是可以的。何宗键老师的书提了一下。这个logo网上有很多人写出怎么改啊。好多的。楼主百度一下

我学习Wince驱动:MSN-------------wogoyixikexie@live.cn---------------欢迎交流。

网友:
找个logo的制作工具

网友:
制作工具有,我想知道系统那个是怎么弄的

网友:
找张图片转换成数组,然后替换原来的就行了

网友:
大哥,我就是没找到原来的在哪里啊

网友:
这个蛮简单的,只要把图片数组转换之后替换原来的数组就行了!!!

接分

网友:
搂主 你的问题搞定了么
我试了不行。我是替换smdk里driver\display  ..下的一个logo.c文件。着了另外一个图片数组的.c文件替换,重新编译烧写发现不行。

网友:
一般都是改bootload 里的一个图片数组

网友:
趁这个地方问一下 图片数组咋生成的?

网友:
根据板子不同是不一样的.

网友:
我板子还没到,所以没有实验,而且我找那个地方还是没找到。
我以前用过的是一个图片转换程序,别人提供给我的,将BMP图片转换成.H的头文件,转换之前bmp图像还必须转成16windows的RGB格式

网友:
是\\windows\\windowsce.bmp这张图片吧

网友:
启动画面可在两个地方设置(任选其一),一处是BootLoader,另一处是OAL,其中都会有一个InitDisplay函数,在这里用memcpy将图像数组贴到显存里。如下所示,ImageData就是图像数组,它一般存在一个.h 或.c文件中。
memcpy((void *)IMAGE_FRAMEBUFFER_UA_BASE, ImageData, LCD_ARRAY_SIZE_TFT_16BIT);

要转化图像成C语言数组,可使用Image2Lcd这个软件,很好用。

网友:
楼主,你不是说的是桌面背景那张图吧?

网友:
我用的是s3c2440,修改了smdk2440\DRIVERS\DISPLAY\S3C2440LCD下的s3c2440disp.cpp中的InitializeHardware函数,好像还是没什么改变的迹象,是改错地方了?

网友B(2008-08-28):
改smdk2440\KERNEL\HAL下的samsung.c文件,这个是存放数组的文件!把这个替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C(2009-03-31):
logo的那个图片应该是什么格式的,比如几位的。(Mini2440板子)

网友D(2009-07-04):
我的板子是Micro2440,我的方法也是和21楼说的方法一样,昨天修改成功了,不过我用的是富士通的
图像转换软件GLCD Bitmap Converter,替换掉smdk2440\KERNEL\HAL下的samsung.c文件后开机画面修
改成功,只是显示的的颜色不对,我想可能是软件的问题,因为这个软件是富士通开发的原因,今天
试试image2LCD软件转换的数组。

网友E:
写错了,不是GLCD Bitmap Converter而是Fujitsu Bitmap Converter软件我用的是V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