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斀缂傛碍绻涢崱妯绘儎闁轰礁瀚伴弻娑㈩敃閻樻彃濮曢梺绋块閿曨亪寮婚妸鈺傚亞闁稿本绋戦锟�/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斀缂傛碍绻涢崱妯绘儎闁轰礁瀚…鍧楁嚋闂堟稑顫岄梻鍌氬亞閸ㄥ爼寮婚妸鈺傚亞闁稿本绋戦锟�

楼主:
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块柟瀵稿Т缁躲倕螖閿濆懎鏆旈柍褜鍓欓幊姗€鐛幇顓熷劅闁挎繂娴傞崯搴ㄦ⒒娴g懓顕滅紒璇插€婚幑銏ゅ箣閻橆偄浜炬慨妯煎亾鐎氾拷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help me!WINCE系统启动问题?
xyw
xyw

网友A(2008-07-21):
help me!WINCE系统启动问题?
我用的QQ2440的开发板,从nor flash启动将一个系统nk.bin从烧到开发板后启动正常,然后关机从nand flash启动却一直停留在开发板的欢迎界面,而不能启动系统,请问是否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
开发
系统
WindowCE

网友:
这个nk.bin烧在哪里?NOR?还是NAND里面?
从nand启动,停在欢迎界面,要么就是NAND里的OS镜像坏了,要么就是空的没有OS镜像。重烧一次就行。

网友B:
先看串口调试信息~~

网友C:
串口调试信息在哪看?

网友D:
哦,应该是在超级终端中显示吧,那里总是输出一长串信息,我也看不懂,不知道怎么弄,如果直接烧写厂家提供的bin文件,就完全没有问题,自己生成的有时候可以.不知其所以然,能否给些指点?

网友E:
最好能贴出部分调试串口信息~~看看nk死在什么地方~

网友F:
不知所云,楼主得把问题描述清楚了,大家才好给意见。

网友G:
谢谢,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