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3c2410中addr0,addr1,addr2,addr3,addr4等地址线怎么操作

楼主:
在S3C2410.h中找不到对应的寄存器定义啊?请问怎么进行读写操作?谢谢!

网友:
请问你们说的是地址吗,本人初次用,麻烦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
引用楼主 xxhluo 的帖子:
在S3C2410.h中找不到对应的寄存器定义啊?请问怎么进行读写操作?谢谢!

地址线又不是寄存器,不用定义的。

这点和单片机是相通 的。

你只要往寄存器里面写东西,就可以把地址信息输出到引脚上
——如果楼主不死心,想搞明白,就用示波器测量一下,看看波形。

网友:
量啥呢,回去研究一下微机原理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