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出现了错误,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8-04-10):
编译出现了错误,请高手指点
LINK : fatal error LNK1104: cannot open file 'Icmplib.lib'
程序的功能是实现板子和PC通讯,就是传送文件
通讯
cannot
error
file

网友:
在你的程序目录下没有 'Icmplib.lib' 这个文件

网友A:
我在编译器了加了这个库还是没有解决问题的

网友B:
在编译器中加了?
什么意思?
你在你的pc上能找到这个lib吗?
能找到就把它拷贝到你的程序的目录下。
如果找不到,你可以使用动态加载。
LoadLibrary(TEXT("Icmplib.dll"))的方式来处理。

网友C:
LoadLibrary(TEXT("Icmplib.dll"))的方式来处理,
这种方法是在哪里写代码啊?
不怎么懂啊!

网友D:
Projects->Seting->Link,在"Object/Library modules"里加入你要链接的LIB文件

网友E:
在代码里写,网上/msdn搜一下LoadLibrary的用法就行了。

网友F(2008-06-20):
4.2 下有这个库,5.0 下使用iphlpapi.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