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解:嵌入式中一条奇怪的语句

楼主:
GBLS    VBar
VBar        SETS    "|"

MACRO
        START_REGION        $NameBegin
        LCLS    TempName
TempName SETS   VBar:CC:"$NameBegin":CC:VBar
        EXPORT        $TempName[DATA]
$TempName
        MEND

求助:上面一句 TempName SETS VBar:CC:"$NameBegin":CC:VBar  什么意思?
          还有 EXPORT  $TempName[DATA] 何解??
在线等待高人解惑!

网友:
源代码里面的?

不像C/C++

网友:
引用楼主 yst2004 的帖子:
GBLS    VBar
VBar SETS    "|"

MACRO
START_REGION $NameBegin
LCLS    TempName
TempName SETS  VBar:CC:"$NameBegin":CC:VBar
EXPORT $TempName[DATA]
$TempName
MEND

求助:上面一句 TempName SETS VBar:CC:"$NameBegin":CC:VBar  什么意思?
          还有 EXPORT  $TempName[DATA] 何解??
在线等待高人解惑!

我要得分!CC:这是字符串连接符号。
EXPORT  $TempName[DATA] 何解?——导出TempName这个数组,使别的文件能够使用(c和汇编都可以调用,和C的extern是一样的)

网友:
还不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