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驱动问题

楼主:
目前我在TI的TMS320VC5509A上做一个项目,需要驱动SD卡。5509上自带有SD卡控制器。通过配置应该就能正常使用。
可是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不能连续进行SD卡读写。比如先读SD卡(查询),接着又写,在写时写命令返回的response不对。只有在读完后加一个很大的延时才能正常进行写操作。因为是查询的读,所以可以确定读命令是执行完了的,不知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确认SD卡的那个状态转换没问题么

网友A:
读用的是CMD17(READ SINGLE BLOCK),SD卡从tran到data态
写用的是CMD25(WRITE MULTIPLE BLOCK)和CMD12(STOP TRANSMMITION),从tran到rcv态,再到prg态

这些状态转换是在SD协议上看到的,不是很明白
要怎样在读完或写完后使SD卡回到tran状态呢?

望大侠们指点啊!不胜感激!

网友:
在读完后,打印一下SD Controller的各个寄存器,并详细分析每个bit的设置,看看是否正确。

网友:
写的时间会长点地

难道你是一字节一字节的写? 然后状态转换一次?
SD卡没弄过, 我做FLASH时,都是按块写的,感觉还行

可能是你处理方式有问题吧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读用的是CMD17(READ SINGLE BLOCK),SD卡从tran到data态
写用的是CMD25(WRITE MULTIPLE BLOCK)和CMD12(STOP TRANSMMITION),从tran到rcv态,再到prg态

这些状态转换是在SD协议上看到的,不是很明白
要怎样在读完或写完后使SD卡回到tran状态呢?

望大侠们指点啊!不胜感激!

常规情况下,写完,check状态就可以了,如果状态正常,就不要下CMD12....

网友:
还有就是要利用SD Card的multi功能阿,不要单个sector写入.提高读写速度
..
不做SD好多年..

网友:
俺是刚遇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