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问题,求救!!!!!

楼主:
我用keil编译时提示
compiling ds18b20_driver.c...
compiling ds18b20_apply.c...
DS18B20_DRIVER.H(3): error C202: 'P3': undefined identifier
DS18B20_DRIVER.H(5):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dat', expected ')'
DS18B20_DRIVER.H(7):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read_byte'

很奇怪,单个ds18b20_driver.c可以通过,为什么加入ds18b20_apply.c会不行呢?高人指点
两个.c和一个.h文件如下:
#ifndef _DS18B20_DRIVER_H_
#define _DS18B20_DRIVER_H_
sbit dq = P3^4;
extern bit rst1820(void);
extern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extern void wait(void);
extern uchar read_byte(void);
#endif

#include "m_type.h"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s18b20_driver.h"

uchar bdata Bit_Volatile;
sbit  Bit_Volatile_0=Bit_Volatile^0;

/*--------------------------------------
                        复位函数
发出复位信号,接受从ds18b20返回的存在信号
返回值ready为0为准备好
--------------------------------------*/
bit rst1820(void)
{
        uchar i;
        bit ready;
        dq=1;
        dq=0;
        for(i=0;i<166;i++);
        dq=1;
        for(i=0;i<30;i++);
        ready=dq;
        for(i=0;i<100;i++);
        dq=1;
        return ready;
}

/*--------------------------------------
                写一位数据函数
--------------------------------------*/
void write_bit(bit dat)
{
        uchar i;
        dq=1;
        dq=0;
        for(i=0;i<3;i++);
        dq=dat;
        for(i=0;i<16;i++);
        dq=1;
}

/*--------------------------------------
                读一位数据函数
--------------------------------------*/
bit read_bit(void)
{
        uchar i;
        bit dat;
        dq=1;
        dq=0;
        _nop_();
        _nop_();
        dq=1;
        for(i=0;i<3;i++);
        dat=dq;
        for(i=0;i<17;i++);
        dq=1;
        return dat;
}

/*--------------------------------------
                写一字节数据函数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
        uchar i;
        Bit_Volatile=dat;
        for(i=0;i<8;i++)
        {
                write_bit(Bit_Volatile_0);
                Bit_Volatile=_cror_(Bit_Volatile,1);
        }
}

/*---------------------------------------
                读一字节数据函数
---------------------------------------*/
uchar read_byte(void)
{
        uchar i;
        for(i=0;i<8;i++)
        {
                Bit_Volatile_0=read_bit();
                Bit_Volatile=_cror_(Bit_Volatile,1);
        }
        return Bit_Volatile;
}

/*--------------------------------------
                        判忙函数
--------------------------------------*/
void wait(void)
{
        uchar dat;
        do
        {
                dat=read_byte();
        }while(dat!=0xff);
}

#include "ds18b20_driver.h"

char tmes;

void set18b20(void)      //设置ds18b20使其测温并开始转换
{
    bit ready;
        do{ready=rst1820();}        //发出复位信号
        while(ready==1);        //接受到存在信号
        write_byte(0xcc);        //skip rom
        write_byte(0x44);        //convert t
}

void gettemp(void)       //获取温度,复位ds18b20后空闲
{
    uchar tem0,tem1;
        wait();                                //等待ds18b20完成转换
        do{ready=rst1820();}        //发出复位信号
        while(ready==1);        //接受到存在信号
        write_byte(0xcc);        //skip rom
        write_byte(0xbe);        //Read Scratchpad
        tem0=read_byte();        //读出数据
        tem1=read_byte();
        reset();                        //发出复位信号打断ds18b20继续发出数据
        tmes=(tem1<<4)|(tem0>>4);
    //xiao=tem0&0x0f;
}

网友:
补充一下,第一个红色程序是ds18b20_driver.h,接下来一个蓝的是ds18b20_driver.c,最后一个红的是ds18b20_apply.c

网友:
.c  文件不要作包含文件

网友:
DS18B20_DRIVER.H(3): error C202: 'P3': undefined identifier
DS18B20_DRIVER.H(5):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dat', expected ')'
DS18B20_DRIVER.H(7):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read_byte'

1. P3未定义
2.语法错误
3.语法错误

网友:
DS18B20_DRIVER.H(3): error C202: 'P3': undefined identifier
DS18B20_DRIVER.H(5):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dat', expected ')'
DS18B20_DRIVER.H(7):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read_byte'
1. P3未定义
2.uchar 没定义
3.估计是2的副产物

网友: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结贴

网友:
你那P3肯定少引用了头文件。

网友:
好像没那么简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