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一般都是取设备id的。

lz直接搜一下就有了。baidu或eeworld中,这个讨论过无数次了。

网友:
如何具体做,我找了半天没有发现?

网友:
“cpu 能区别的唯一标识号”,如果CPU本身没有“唯一标识号”,那么哪个函数都无法实现。奇怪,这个问题好像提过很多次了吧?

转高手norains的一篇

//========================================================================
//TITLE:
//    WinCE获取设备ID
//AUTHOR:
//    norains
//DATE:
//    Sunday  4-November-2007
//Environment:
//        EVC4.0 + Windows CE 5.0 Standard SDK
//========================================================================

    在Wince下获取设备ID(Device ID)并不困难,只要简单地调用KernelIoControl即可.不过至于能否获得设备ID,并且获得的ID属于什么类型,则关系到驱动层的实现.而设备ID的实现,在不同的平台有不同,比如在夏普的LH71404的开发板中,设备ID位于platform.c中.不过本文目的不关注如何设置或编写设备ID,而仅仅是通过函数调用获得该设备ID而已.

    首先我们来看看设备ID在winCE下的定义:

    typedef struct _DEVICE_ID {
    DWORD   dwSize;
    DWORD   dwPresetIDOffset;
    DWORD   dwPresetIDBytes;
    DWORD   dwPlatformIDOffset;
    DWORD   dwPlatformIDBytes;
} DEVICE_ID, *PDEVICE_ID;
     结构清晰明了,而我们所要关注的仅仅是这两个字段:dwPlatformIDOffset和dwPlatformIDBytes.

    现在假设我们有一个平台,该平台的设备ID为一个字符串:"MyDeviceId",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下面一个简单的例子获得该设备ID:

    char szBuf[MAX_PATH] = {0};
    DEVICE_ID devID = {0};
    GetDeviceID((BYTE *)szBuf,MAX_PATH,&devID);
    char szDeviceID[MAX_PATH] = {0};
    strcpy(szDeviceID,szBuf + devID.dwPlatformIDOffset);
    此时szDeviceID中存储的字符串就是"MyDeviceId".

    代码中的GetDeviceID是自己写的一个获取ID函数,该代码如下:     DWORD GetDeviceID(BYTE *pOutBuf,DWORD dwBufSize,DEVICE_ID *pDeviceID)
        {
            DWORD dwRead = 0;
            if(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GET_DEVICEID, NULL, 0, pOutBuf, dwBufSize, &dwRead) == FALSE)
            {
                return 0;
            }

            pDeviceID = (PDEVICE_ID)pOutBuf;

            return dwRead;
        }
  pOutBuf是传入的存储缓冲区,dwBufSize是缓冲区大小,pDeviceID是接受设备ID的结构信息,函数返回值是读取的字节数,当为0的时候,很可能是函数读设备ID失败.调用方法很简单,可参考上文的例子.

  代码中出现的IOCTL_HAL_GET_DEVICEID是WinCE下定义的宏,专注于获取设备ID,该宏的定义如下:
  #define IOCTL_HAL_GET_DEVICEID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21,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最后需要说的是,要使该段代码工作正常,尚且需要包含该头文件:Pkfuncs.h

网友:
谢谢斑竹的回答,这个 szDeviceID对于不同厂家的pda来说,1 是不是都存在? 2 是不是唯一的?
还有 顺便问以下: 这个与BOOL DeviceIoControl(
  HANDLE hDevice,
  DWORD dwIoControlCode,
  LPVOID lpInBuffer,
  DWORD nInBufferSize,
  LPVOID lpOutBuffer,
  DWORD nOutBufferSize,
  LPDWORD lpBytesReturned,
  LPOVERLAPPED lpOverlapped
);
有没有差别? 用哪个合理,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