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驱动一个喇叭的疑问

楼主:
我直接把喇叭的两个端口接在了P17和地线直接,我用Proteus 模拟可以,但是用实际的单片机学习板就不可以了,我的那个喇叭上面写的是(8欧,0.5),不知道是不是电阻太低使得喇叭相当于一个短路线?

网友:
用口去驱动三极管,三极管为喇叭供电

网友:
是不是有源和无源的喇叭都要这样子驱动呢?
为什么在中直接就可以用呢?是不是那个是个特殊的喇叭,
现实中有吗?

网友:
喇叭和蜂鸣器是不一样的。你实际板子上用的是喇叭,电路的驱动能力不够,必须加个三极管放大电路才可以,而在Proteus中模拟时用的是蜂鸣器,单片机的引脚可以直接驱动的。

网友:
补充一下,关于有源和无源,好像是有这个说法,但具体我也搞不清楚,喇叭和蜂鸣器到底各自属于哪种。。请懂的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
查一下你所用的元件的参数,如果超过了单片机端口的驱动能力。扩展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喇叭,单片机本身的驱动能力不足以使其发出声音。
有源,无源,主要看本身是否有驱动电源

网友:
驱动能力不足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外面的器件电阻太低,相当与短路,是吗?

网友:
另一帖中有回复

网友:
大多数单片机的I/O口无法驱动LED、蜂鸣器等,这时最通常的办法是采用PNP管来驱动,B极接I/O口,E极接电源,C极驱动;
也有单片机的I/O口经过特殊处理,可以驱动大功率器件,如:AT89C2051,其P1口就可以直接驱动LED、蜂鸣器等,这里的直接驱动一般的接法就是让I/O提供拉电流,即I/O口接LED的K极,电源接LED的A极.....。以上两种接法是针对无源器件的。建议LZ先看看器件datasheet的I/O驱动能力,再作处理。

至于有源器件是指带三极管或集成三极管的IC电路等。而无源器件是指电阻、电容、电感和二极管等。
有源电路就是带有有源器件的电路,无源电路就是由无源器件组成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