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整过WINCE60下的RTC功能,我按照CE50下的方式进行修改,怎么在OEMSETREALTIME( )函数里面报数据异常了,CE50跟CE60的RTC有什

楼主:
谁整过WINCE60下的RTC功能,我按照CE50下的方式进行修改,怎么在OEMSETREALTIME( )函数里面报数据异常了,CE50跟CE60的RTC有什么不同?

71448 PID:400002 TID:650002 ++++1111::OALIoCtlHalInitRTC()----
  71448 PID:400002 TID:650002 Exception 'Data Abort' (4): Thread-Id=00650002(pth=86f8c4d4), Proc-Id=00400002(pprc=81589308) 'NK.EXE', VM-active=00400002(pprc=81589308) 'NK.EXE'
  71449 PID:400002 TID:650002 PC=8010a820(NK.EXE+0x0000a820) RA=8010bed8(NK.EXE+0x0000bed8) SP=d00cfa50, BVA=000907e6

//==========================================================
//就是在OALIoCtlHalInitRTC( )函数去读实际RTC硬件里面的时间,而不用传进来的值,读到实际的硬件时间后就调OEMSetRealTime( )函数设置时间。这样每次冷启动后就有正确的时间了,但我在调OEMSetRealTime( )函数时就报上面的异常。看NK。MAP文件,异常确实发生在OEMSetRealTime( )函数里面,很奇怪!!!默认的情况下也调了它怎么就不报异常呢?WINCE50/WINCE42下都可以这样去实现RTC的功能的。为什么WINCE60下不行,好怪!

网友:
没人做过?
我在WINCE50下这样修改成功过,为什么在WINCE60下就不行了呢?

网友:
过程是正确的。
你可以用dump工具来将Kernel.exe反汇编出来看看错在哪一条语句

网友:
pTime->wYear这样访问就出问题了,LPSYSTEMTIME与SYSTEMTIME*的影响与不同!!!

网友:
static BOOL OALIoCtlHalInitRTC(
                UINT32 code, VOID *pInpBuffer, UINT32 inpSize,
                VOID *pOutBuffer, UINT32 outSize, UINT32 *pOutSize)
{

   BOOL bRet = FALSE;

   LPSYSTEMTIME lpst1;    //2008--9--20     xqh_add

//2008--9--20  XQH  改变传的值,不使用传进来的RTC的值,而是转去读RTC的硬件------这样才能对上实时时钟了!!!

   // SYSTEMTIME *pTime = (SYSTEMTIME*)pInpBuffer;

        OALMSG(1,(TEXT("++++1111::OALIoCtlHalInitRTC()----\r\n")));

    if(OEMGetRealTime(&lpst1) )
            OALMSG(1,(TEXT("++++OEMGetRealTime()----in success\r\n")));
        else
       OALMSG(1,(TEXT("++++OEMGetRealTime()----in failure\r\n")));

   OALMSG(1,(TEXT("++++1111::OALIoCtlHalInitRTC()----the year is 0x%x,the month is 0x%x,the day is 0x%x\r\n"),lpst1->wYear,lpst1->wMonth,lpst1->wDay));

//OALMSG(1,(TEXT("++++1111::OALIoCtlHalInitRTC()----the year is 0x%x,the month is 0x%x,the day is 0x%x\r\n"),pTime->wYear,pTime->wMonth,pTime->wDay));

        OALMSG(OAL_IOCTL&&OAL_FUNC, (TEXT("++OALIoCtlHalInitRTC()\r\n")));

        //if ((pInpBuffer == NULL) || (inpSize < sizeof(SYSTEMTIME)))
        if ((pInpBuffer == NULL) || (inpSize < sizeof(SYSTEMTIME))||(lpst1 == NULL) )
        {
                OALMSG(OAL_ERROR, (TEXT("[OAL:ERR] OALIoCtlHalInitRTC() : Invalid Input Parameter\r\n")));

            OALMSG(1,(TEXT("++++1111-0::OALIoCtlHalInitRTC()----\r\n")));

                return FALSE;
        }
        else
        {

OALMSG(1,(TEXT("++++1111-1::OALIoCtlHalInitRTC()----\r\n")));

// Add static mapping for RTC alarm
                OALIntrStaticTranslate(SYSINTR_RTC_ALARM, IRQ_RTC_ALARM);

//-------------------------------

OALMSG(1,(TEXT("++++1111-1-0::OALIoCtlHalInitRTC()----\r\n")));

        // Set time
        //        bRet = OEMSetRealTime(pTime);//2008--9--20  XQH-XG

        bRet=OEMSetRealTime( lpst1 );

//----------------------------------

OALMSG(1,(TEXT("++++1111-2::OALIoCtlHalInitRTC()----\r\n")));

        }

        OALMSG(OAL_IOCTL&&OAL_FUNC, (TEXT("++OALIoCtlHalInitRTC() = %d\r\n"), bRet));

        OALMSG(1,(TEXT("++++2222::OALIoCtlHalInitRTC()----\r\n")));

        return bRet;

}

网友:
搞定了,原来在STATIC函数里面最好不要用指针,而应该用结构体。用指针估计会乱指,用数据结构就不会了,数据结构的长度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