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命令(process -v>123.txt) 用CreateProcess怎么调用呀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CreateProcess(L"process.exe", L"-v>123.txt", .....

网友:
CreateProcess(
LPCWSTR lpszImageName, //指向可执行的模块的指针
LPCWSTR lpszCmdLine, //指向可执行命令行字符串的指针
LPSECURITY_ATTRIBUTES lpsaProcess, //CE 不支持
LPSECURITY_ATTRIBUTES lpsaThread, //CE 不支持
BOOL fInheritHandles, //CE 不支持
DWORD fdwCreate, //创建标志
LPVOID lpvEnvironment, //CE 不支持
LPWSTR lpszCurDir, //CE 不支持
LPSTARTUPINFOW lpsiStartInfo, //CE 不支持
LPPROCESS_INFORMATION lppiProcInfo //指向进程信息结构体的指针
);

//其他情况使用
该函数最重要的两个参数是lpszImageName和lpszCmdLine,下面的几个应用也主要是通过设置这两个参数来达到目的。(以下的程序在Pocket PC 2003 SE上通过测试)
1、打开指定的URL
TCHAR szAppName[_MAX_PATH] = TEXT("iexplore.exe");//IE浏览器程序
TCHAR szCmdLine[_MAX_PATH] = TEXT("http://www.cnblogs.com");
CreateProcess(szAppName,szCmdLine, NULL, NULL,FALSE, 0, NULL, NULL, NULL, NULL);

2、打开指定的文件夹
TCHAR szAppName[_MAX_PATH] = TEXT("fexplore.exe");//资源管理器程序
TCHAR szCmdLine[_MAX_PATH] = TEXT(\\Windows\\);
CreateProcess(szAppName,szCmdLine, NULL, NULL,FALSE, 0, NULL, NULL, NULL, NULL);

3、打开帮助文件
PROCESS_INFORMATION pi;
TCHAR szAppName[_MAX_PATH] = TEXT("peghelp.exe");//系统帮助程序,PC上是在c:\WINDOWS目下的winhlp32.exe
TCHAR szCmdLine[_MAX_PATH] = TEXT("myhelp.html");//自己制作的帮助文档,甚至是系
//统原有的帮助文件,如wince.htm、bluetooth.htm等等。myhelp.html应该放在\Windows目录下
CreateProcess(szAppName,szCmdLine, NULL, NULL,FALSE, 0, NULL, NULL, NULL, &pi);
通过以上的方式,可以在自己的应用程序里打开相应的帮助文件。
从以上的3种应用可以看出,只要知道系统自带的应用程序名,就可以通过设定szAppName和szCmdLine相应的值,来调用相应的程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只要认真挖掘,一定可以发现更多的应用。

//学习了

网友:
mark。以前做过了类似的东西。
再次学习

网友:
CreateProcess(L"process.exe", L"-v>123.txt", .....这个方法我试过一,好像不行

网友:
你写个demo测试一下了。

你的exe是什么,命令行参数是什么

网友:
lz想干什么,把cmd窗口的内容重新导向到exe文件?

网友:
我是想通过程序来控制
列:process  -k sss.exe

网友:
楼主的>123.txt这个是用到DOS命令的Redirect output功能,这个没法直接在CreateProcess中用啊。要么用调用命令行的方式:system("...");

网友A:
system("...");
在wince下好像没有这个命令

网友:
还没解决啊,找到方法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system("...");
在wince下好像没有这个命令

SORRY,忘记你是要在WINCE下用了,看来我觉得楼主的想法可能没法直接实现了。只能自己写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