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个驱动编译出现错误

楼主:
小弟我刚学驱动开发,用的是xp sp2+2003 sp1 ddk+ ds3.2

生成个驱动编译出现

Compiling   resources...
  Compiling...
  BasicPCIDriver.cpp
  F:\PROGRA~1\COMPUW~1\DRIVER~1\DRIVER~4\include\dep_wdm\wdm.h(6)   :   fatal   error   C1189:   #error   :     Invalid   wdm.h!   Check   include   path.     wdm.h   should   be   in   the   DDK   directory   defined   by   $(WDM_INC_PATH).
  BasicPCIDevice.cpp
  F:\PROGRA~1\COMPUW~1\DRIVER~1\DRIVER~4\include\dep_wdm\wdm.h(6)   :   fatal   error   C1189:   #error   :     Invalid   wdm.h!   Check   include   path.     wdm.h   should   be   in   the   DDK   directory   defined   by   $(WDM_INC_PATH).
  Generating   Code...
  执行   cl.exe   时出错.

  BasicPCI.sys   -   1   error(s),   0   warning(s)
  The   following   environment   variables   were   not   found
  $(CRT_INC_PATH)
  $(TARGET_INC_PATH)
  $(WDM_INC_PATH)
  $(DDK_INC_PATH)
  $(WINVER)
  $(NTDDI_VERSION)
  $(_WIN32_IE)
  $(_WIN32_WINNT)

  怎么解决?是那里出错了?

网友:
环境有问题,可能DS安装或者配置不对,我都是直接用DDK编译的。

网友:
试试直接用DDK编译呢?

网友:
你要在工具下的driverstudio 设置DDK build settings ,进入后设置安装的DDK 位置 及enable 选项
还要记得去编译driverstudio/driverworks/source 下的文件,它会生成vdw.lib vdw_wdm.lib
(注意,要选择合适的平台)
可参考http://blog.eeworld.net/Like_Thinking/archive/2008/04/14/2291593.aspx

网友:
建议使用DDK中.不要用开发环境.用明白再用开发环境.

网友:
先把整个DDK编译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