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怎样变成电路地?

楼主:
由于刚学,可能提的问题不是太有价值,但突然想到,困惑很长时间。我们现在做单片机实验,流程是这样:先在IDE里用汇编写出了源程序,然后编译成*.HEX,然后调试状态全速运行,如果对的话就能看结果了。我有点晕,这源文件变成1 0后怎样变成高低电平的?都说用51片子,程序是烧到ROW中,此时电路就形成了,上电之后是一对一的输入输出,可这是怎样烧的呢?用的是什么原理呢?而各种程序功能又大不相同,太神奇了,可这里边是咋回事呢?术业有专攻,垦请学识渊博的朋友指点!!!!

网友:
好像前些日子有人问了,冯诺依曼机的特性,按时序按指令执行,通用CPU实现专用功能,你可以在eeworld的资源中找一下《编码的奥秘》

网友A:
你不是刚学,而是根本没学

不,不是没学,而是什么是单片机也不知道

因为只要有看单片机的资料看10分钟,就不会提这个问题了

不信看一下下面的文字:
什么是单片机?
一台能够工作的计算机要有这样几个部份构成:CPU(进行运算、控制)、RAM(数据存储)、ROM(程序存储)、输入/输出设备(例如:串行口、并行输出口等)。在个人计算机上这些部份被分成若干块芯片,安装一个称之为主板的印刷线路板上。而在单片机中,这些部份,全部被做到一块集成电路芯片中了,所以就称为单片(单芯片)机。
明白了没?你如果还不明白什么是单片机,就理解成是一台电脑被缩成了一片。

电脑要装入各种软件才能有相应的功能,单片机也是要装入不同的软件(程序),才能有相应的功能,为单片机装程序,平常都称之为“烧”,实际就是把程序装入到单片机中而已。

程序装入后,自然是要运行的,运行过程中当然也是要有数据的输入、输出的,要输入、输出当然就要有相应的设备,比如键盘、显示器等,所以就提供了相应的输入、输出(I/O)接口,如P1口、P2口、P3口、串行口等,而这些接口是可以当输入用,也可以当输出用的,因为不管是输入还是输出,说穿了就是电路开关的开与关而已,或者说是有电与没电的关系(也即高电平、低电平)。

好了,自个找资料看吧。如果实在没有资料,给你个网址吧
http://www.mcustudio.com/dpjjx/ndpjjx2.ht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刚学,而是根本没学

不,不是没学,而是什么是单片机也不知道

因为只要有看单片机的资料看10分钟,就不会提这个问题了

不信看一下下面的文字:
什么是单片机?
一台能够工作的计算机要有这样几个部份构成:CPU(进行运算、控制)、RAM(数据存储)、ROM(程序存储)、输入/输出设备(例如:串行口、并行输出口等)。在个人计算机上这些部份被分成若干块芯片,安装一个称之为主板的印刷线路板上。而在单片机…

网友:
我还以为在讨论FPGA........

网友:
行了!好了!好!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