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veoutSetVolume声道设置!

楼主(2008-05-10):
waveoutSetVolume声道设置!
msdn上解释说waveoutSetVolume的第二个参数,高字节是左声道音量,低字节是右声道音量
我现在使用的是wince420的系统,s3c2410、1341声音芯片!
我使用这个函数设置左右声道无效,两个声道音量相同!
我使用directshow设置平衡,但是那是软件上的,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大家帮帮忙,谢谢!
音量
软件
平衡

网友A:
waveoutSetVolume (0,//主设备 其他音量就是用高低都是 0xffff就可以了, 两声道声音相同即可

网友B: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我不能分别设置这两个声道的音量
设置低字节时,两个声道的音量同时增减
没法实现两个声道分别控制

网友C:
waveoutSetVolume调用的底层函数是什么

网友D:
一般会调用:
VOID HardwareContext::SetVolume(SHORT vol)
{
//Set all Outpath value
vol &= 0x3f;
vol |= (vol <<8);
WriteCodec(OUT2_VOLUME , vol );
}

网友E:
我驱动里面没有VOID HardwareContext::SetVolume(SHORT vol)
我跟踪调试了一下,调用的是CTL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