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上网提示内存不足,然后挂住了!

楼主:
在板子上用WINCE 上网,打开一些网页后,就提示内存不足,需要关闭进程,但我还没有选择,
系统就在这个提示界面挂住了,本以为系统在显示这个提示时,保留的剩余内存不够
而引起的,但在我修改了相关的参数后,增大了上述的保留内存,但没有效果,哪位有碰到过类似
的问题吗?请指点一下!

网友A:
我们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关键是CE5.0的每个进程最多可以使用32M的内存空间,而IE打开大的网站需要的内存可能不至这么大,所以会造成异常
我们系统128M的SDRAM,后来升级到CE6.0后发现这个问题有了很大的改善
CE5.0这问题估计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LZ如果找到好的解决方法请共享一下

网友:
你使用友善BSP系统还是我那天晚上给你的那个BSP?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关键是CE5.0的每个进程最多可以使用32M的内存空间,而IE打开大的网站需要的内存可能不至这么大,所以会造成异常
我们系统128M的SDRAM,后来升级到CE6.0后发现这个问题有了很大的改善
CE5.0这问题估计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LZ如果找到好的解决方法请共享一下

——————怎么我们的押宝的分数还没有回来呢?是不是全没有了,心痛啊,变乞丐了。

网友B:
我现在用的就是WINCE6.0,我的SDRAM是128M

网友:
所以网页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C:
LZ的系统中可用的程序内存是多大?我的系统CE5.0, 64M的SDRAM,用IE上网目前还没有出现过死机的情况!你可以在控制面板中调节一下程序内存和存储内存的比例,尽量多的留给的程序内存

网友D:
是不是跟你访问的网页有关系?换个浏览器试试 mozilla、opera,IE比较烂

网友:
我上网的时候,是同时用IE打开了多个网页的,不同的网页,出现这个问题的情况的严重
程序不同而已,有些可以打开7-8个才会出现这个提示,有些打开2-3个就出现了,我现在就是
想不要在出现这个提示时就当机了,让我能继续操作,关闭进程!

网友:
有没有办法在程序内存还没有耗尽就提示,我看每次都是在程序内存耗尽才提示,然后系统也当机了

网友:
根据MSDN的说法,系统在内存不足时会发送WM_HIBERNATE消息给顶层窗口,通知进程内存不足了,
注册表的[HKEY_LOCAL_MACHINE\System\Hibernate] 的键值描述了在低于多少后系统发送WM_HIBERNATE
可以把这个值改大一些试一下

网友:
刚才测试了一下,好象没什么效果,是不是IE根本就没有处理这个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的就是WINCE6.0,我的SDRAM是128M

在6.0下面我们设备还是比较正常的,没有出现内存不足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们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关键是CE5.0的每个进程最多可以使用32M的内存空间,而IE打开大的网站需要的内存可能不至这么大,所以会造成异常
我们系统128M的SDRAM,后来升级到CE6.0后发现这个问题有了很大的改善
CE5.0这问题估计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LZ如果找到好的解决方法请共享一下

——————怎么我们的押宝的分数还没有回来呢?是不是全没有了,心痛啊,变乞丐了。

没有了,不可能的吧
估计要结算吧,再等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的系统中可用的程序内存是多大?我的系统CE5.0, 64M的SDRAM,用IE上网目前还没有出现过死机的情况!你可以在控制面板中调节一下程序内存和存储内存的比例,尽量多的留给的程序内存

5.0下面也没有问题,强
有试过打开新浪主页吗?同时多开几个
我用过IE,也试过用Firefox移过来的浏览器,在5.0下面只要打开大型的站点都会自动退出,跟踪的结果就是内存分配出错
而且我的5.0的系统可用的内存有100M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跟你访问的网页有关系?换个浏览器试试 mozilla、opera,IE比较烂

这些浏览器都要收费的

网友:
LZ的6.0所有的Update都更新了吗?
我看有些更新是针对IE的

网友:
To hzdysymbol:
请问,你们打开一个新的网页是不是都是在同一个窗口中显示?
我现在的程序内存在30M左右,打开的网页就用一个新的窗口显示。

网友:
不好意思,看来是我没说清楚,我现在实际上要解决的问题是

在系统提示内存不足时要能继续操作,让我关闭一些进程,而不是直接当机

而不是IE有多耗内存,因为有可能是运行很多应用的时候,也会有这个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