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我一个I2C的测试程序?

楼主:
  谁能给我一个ARM2410的linux下的测试程序(对24c04或24c02的读写),要直接编译就能用的,最好注释一下。我的内核是2.6的谢谢!

网友:
  哎,说真的,在IIC这个问题上纠缠都快2周六,开始是书上的实例读写操作有问题,问了一遍又一遍,帖子结; 又发发了又结就是想多给点分给帮助过我的朋友,结果还是没人知道,现在只好希望哪位高人能拿个现成能用的实例让我测试研究一下了。
  希望大家能帮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
//====================================================================
// File Name : 2410IIC.c
// Function  : S3C2410 IIC-bus Master Tx/Rx mode Test Program
//             (Interrupt / Non Interrupt (Polling))
// Program   : Shin, On Pil (SOP)
// Date      : May 21, 2002
// Version   : 0.0
// History
//   0.0 : Programming start (March 11, 2002) -> SOP
//====================================================================

#include
#include "2410addr.h"
#include "2410lib.h"
#include "def.h"
#include "2410IIC.h"

static U8 _iicData[IICBUFSIZE];
static volatile int _iicDataCount;
static volatile int _iicStatus;
static volatile int _iicMode;
static int _iicPt;

//===================================================================
//       SMDK2410 IIC configuration
//  GPE15=IICSDA, GPE14=IICSCL
//  "Interrupt mode" for IIC block
//===================================================================

//******************[ Test_Iic ]**************************************
void Test_Iic(void)
{
    unsigned int i,j,save_E,save_PE;
    static U8 data[256];

    Uart_Printf("[ IIC Test(Interrupt) using KS24C080 ]\n");

    save_E   = rGPECON;
    save_PE  = rGPEUP;
    rGPEUP  |= 0xc000;                  //Pull-up disable
    rGPECON |= 0xa00000;                //GPE15:IICSDA , GPE14:IICSCL

    pISR_IIC = (unsigned)IicInt;
    rINTMSK &= ~(BIT_IIC);

      //Enable ACK, Prescaler IICCLK=PCLK/16, Enable interrupt, Transmit clock value Tx clock=IICCLK/16
      // If PCLK 50.7MHz, IICCLK = 3.17MHz, Tx Clock = 0.198MHz
    rIICCON = (1<<7) | (0<<6) | (1<<5) | (0xf);

    rIICADD  = 0x10;                    //2410 slave address = [7:1]
    rIICSTAT = 0x10;                    //IIC bus data output enable(Rx/Tx)

    Uart_Printf("Write test data into KS24C080\n");

    for(i=0;i<256;i++)
        Wr24C080(0xa0,(U8)i,i);

    for(i=0;i<256;i++)
        data[i] = 0;

    Uart_Printf("Read test data from KS24C080\n");

    for(i=0;i<256;i++)
        Rd24C080(0xa0,(U8)i,&(data[i]));

        //Line changed 0 ~ f
    for(i=0;i<16;i++)
    {
        for(j=0;j<16;j++)
            Uart_Printf("%2x ",data[i*16+j]);
        Uart_Printf("\n");
    }
    rINTMSK |= BIT_IIC;
    rGPEUP  = save_PE;
    rGPECON = save_E;
}

//*************************[ Wr24C080 ]****************************
void Wr24C080(U32 slvAddr,U32 addr,U8 data)
{
    _iicMode      = WRDATA;
    _iicPt        = 0;
    _iicData[0]   = (U8)addr;
    _iicData[1]   = data;
    _iicDataCount = 2;

    rIICDS   = slvAddr;                 //0xa0
    rIICSTAT = 0xf0;                    //MasTx,Start
      //Clearing the pending bit isn't needed because the pending bit has been cleared.
    while(_iicDataCount!=-1);

    _iicMode = POLLACK;

    while(1)
    {
        rIICDS     = slvAddr;
        _iicStatus = 0x100;
        rIICSTAT   = 0xf0;              //MasTx,Start
        rIICCON    = 0xaf;              //Resumes IIC operation.

        while(_iicStatus==0x100);

        if(!(_iicStatus&0x1))
            break;                      //When ACK is received
    }
    rIICSTAT = 0xd0;                    //Stop MasTx condition
    rIICCON  = 0xaf;                    //Resumes IIC operation.
    Delay(1);                           //Wait until stop condtion is in effect.
       //Write is completed.
}

//**********************[ Rd24C080 ] ***********************************
void Rd24C080(U32 slvAddr,U32 addr,U8 *data)
{
    _iicMode      = SETRDADDR;
    _iicPt        = 0;
    _iicData[0]   = (U8)addr;
    _iicDataCount = 1;

    rIICDS   = slvAddr;
    rIICSTAT = 0xf0;                    //MasTx,Start
      //Clearing the pending bit isn't needed because the pending bit has been cleared.
    while(_iicDataCount!=-1);

    _iicMode      = RDDATA;
    _iicPt        = 0;
    _iicDataCount = 1;

    rIICDS        = slvAddr;
    rIICSTAT      = 0xb0;               //MasRx,Start
    rIICCON       = 0xaf;               //Resumes IIC operation.
    while(_iicDataCount!=-1);

    *data = _iicData[1];
}

//-------------------------------------------------------------------------
void __irq IicInt(void)
{
    U32 iicSt,i;

    rSRCPND = BIT_IIC;          //Clear pending bit
    rINTPND = BIT_IIC;
    iicSt   = rIICSTAT;

    if(iicSt & 0x8){}           //When bus arbitration is failed.
    if(iicSt & 0x4){}           //When a slave address is matched with IICADD
    if(iicSt & 0x2){}           //When a slave address is 0000000b
    if(iicSt & 0x1){}           //When ACK isn't received

    switch(_iicMode)
    {
       case POLLACK:
           _iicStatus = iicSt;
           break;

       case RDDATA:
           if((_iicDataCount--)==0)
           {
               _iicData[_iicPt++] = rIICDS;

               rIICSTAT = 0x90;                 //Stop MasRx condition
               rIICCON  = 0xaf;                 //Resumes IIC operation.
               Delay(1);                        //Wait until stop condtion is in effect.
                                                //Too long time...
                                                //The pending bit will not be set after issuing stop condition.
               break;
           }
           _iicData[_iicPt++] = rIICDS;         //The last data has to be read with no ack.

           if((_iicDataCount)==0)
               rIICCON = 0x2f;                  //Resumes IIC operation with NOACK.
           else
               rIICCON = 0xaf;                  //Resumes IIC operation with ACK
               break;

        case WRDATA:
            if((_iicDataCount--)==0)
            {
                rIICSTAT = 0xd0;                //Stop MasTx condition
                rIICCON  = 0xaf;                //Resumes IIC operation.
                Delay(1);                       //Wait until stop condtion is in effect.
                       //The pending bit will not be set after issuing stop condition.
                break;
            }
            rIICDS = _iicData[_iicPt++];        //_iicData[0] has dummy.
            for(i=0;i<10;i++);                  //for setup time until rising edge of IICSCL

            rIICCON = 0xaf;                     //resumes IIC operation.
            break;

        case SETRDADDR:
//          Uart_Printf("[ S%d ]",_iicDataCount);
            if((_iicDataCount--)==0)
                break;                          //IIC operation is stopped because of IICCON[4]
            rIICDS = _iicData[_iicPt++];
            for(i=0;i<10;i++);                  //For setup time until rising edge of IICSCL
            rIICCON = 0xaf;                     //Resumes IIC operation.
            break;

        default:
            break;
    }
}

}

网友:
//===================================================================
//       SMDK2410 IIC configuration
//  GPE15=IICSDA, GPE14=IICSCL
//  "Non-Interrupt" mode for IIC block
//===================================================================

//*********************[ Test_Iic2 ]*********************************
void Test_Iic2(void)
{
    unsigned int i,j,save_E,save_PE;
    static U8 data[256];

    Uart_Printf("[ IIC Test(Polling) using KS24C080 ]\n");

    save_E   = rGPECON;
    save_PE  = rGPEUP;

    rGPEUP  |= 0xc000;                  //Pull-up disable
    rGPECON |= 0xa00000;                //GPE15:IICSDA , GPE14:IICSCL

      //Enable ACK, Prescaler IICCLK=PCLK/16, Enable interrupt, Transmit clock value Tx clock=IICCLK/16
    rIICCON  = (1<<7) | (0<<6) | (1<<5) | (0xf);

    rIICADD  = 0x10;                    //2410 slave address = [7:1]
    rIICSTAT = 0x10;                    //IIC bus data output enable(Rx/Tx)

    Uart_Printf("Write test data into KS24C080\n");

    for(i=0;i<256;i++)
        _Wr24C080(0xa0,(U8)i,255-i);
    for(i=0;i<256;i++)
        data[i] = 0;

    Uart_Printf("Read test data from KS24C080\n");
    for(i=0;i<256;i++)
        _Rd24C080(0xa0,(U8)i,&(data[i]));

    for(i=0;i<16;i++)
    {
        for(j=0;j<16;j++)
            Uart_Printf("%2x ",data[i*16+j]);
        Uart_Printf("\n");
    }

    rGPEUP  = save_PE;
    rGPECON = save_E;
}

//**************[ _Wr24C080 ]*****************************************
void _Wr24C080(U32 slvAddr,U32 addr,U8 data)
{
    _iicMode      = WRDATA;
    _iicPt        = 0;
    _iicData[0]   = (U8)addr;
    _iicData[1]   = data;
    _iicDataCount = 2;

    rIICDS        = slvAddr;            //0xa0
      //Master Tx mode, Start(Write), IIC-bus data output enable
      //Bus arbitration sucessful, Address as slave status flag Cleared,
      //Address zero status flag cleared, Last received bit is 0
    rIICSTAT      = 0xf0;
      //Clearing the pending bit isn't needed because the pending bit has been cleared.
    while(_iicDataCount!=-1)
       Run_IicPoll();

    _iicMode = POLLACK;

    while(1)
    {
        rIICDS     = slvAddr;
        _iicStatus = 0x100;             //To check if _iicStatus is changed
        rIICSTAT   = 0xf0;              //Master Tx, Start, Output Enable, Sucessful, Cleared, Cleared, 0
        rIICCON    = 0xaf;              //Resumes IIC operation.
        while(_iicStatus==0x100)
            Run_IicPoll();

        if(!(_iicStatus & 0x1))
            break;                      //When ACK is received
    }
    rIICSTAT = 0xd0;                    //Master Tx condition, Stop(Write), Output Enable
    rIICCON  = 0xaf;                    //Resumes IIC operation.
    Delay(1);                           //Wait until stop condtion is in effect.
      //Write is completed.
}

//************************[ _Rd24C080 ]********************************
void _Rd24C080(U32 slvAddr,U32 addr,U8 *data)
{
    _iicMode      = SETRDADDR;
    _iicPt        = 0;
    _iicData[0]   = (U8)addr;
    _iicDataCount = 1;

    rIICDS   = slvAddr;
    rIICSTAT = 0xf0;                    //MasTx,Start
      //Clearing the pending bit isn't needed because the pending bit has been cleared.
    while(_iicDataCount!=-1)
        Run_IicPoll();

    _iicMode      = RDDATA;
    _iicPt        = 0;
    _iicDataCount = 1;

    rIICDS   = slvAddr;
    rIICSTAT = 0xb0;                    //Master Rx,Start
    rIICCON  = 0xaf;                    //Resumes IIC operation.
    while(_iicDataCount!=-1)
        Run_IicPoll();

    *data = _iicData[1];
}

//**********************[ Run_IicPoll ]*********************************
void Run_IicPoll(void)
{
    if(rIICCON & 0x10)                  //Tx/Rx Interrupt Enable
       IicPoll();
}

//**********************[IicPoll ]**************************************
void IicPoll(void)
{
    U32 iicSt,i;

    iicSt = rIICSTAT;
    if(iicSt & 0x8){}                   //When bus arbitration is failed.
    if(iicSt & 0x4){}                   //When a slave address is matched with IICADD
    if(iicSt & 0x2){}                   //When a slave address is 0000000b
    if(iicSt & 0x1){}                   //When ACK isn't received

    switch(_iicMode)
    {
        case POLLACK:
            _iicStatus = iicSt;
            break;

        case RDDATA:
            if((_iicDataCount--)==0)
            {
                _iicData[_iicPt++] = rIICDS;

                rIICSTAT = 0x90;                //Stop MasRx condition
                rIICCON  = 0xaf;                //Resumes IIC operation.
                Delay(1);                       //Wait until stop condtion is in effect.
                                                //Too long time...
                                                //The pending bit will not be set after issuing stop condition.
                break;
            }
            _iicData[_iicPt++] = rIICDS;
                        //The last data has to be read with no ack.
            if((_iicDataCount)==0)
                rIICCON = 0x2f;                 //Resumes IIC operation with NOACK.
            else
                rIICCON = 0xaf;                 //Resumes IIC operation with ACK
            break;

        case WRDATA:
            if((_iicDataCount--)==0)
            {
                rIICSTAT = 0xd0;                //stop MasTx condition
                rIICCON  = 0xaf;                //resumes IIC operation.
                Delay(1);                       //wait until stop condtion is in effect.
                       //The pending bit will not be set after issuing stop condition.
                break;
            }
            rIICDS = _iicData[_iicPt++];        //_iicData[0] has dummy.
            for(i=0;i<10;i++);                  //for setup time until rising edge of IICSCL
            rIICCON = 0xaf;                     //resumes IIC operation.
            break;

        case SETRDADDR:
//          Uart_Printf("[S%d]",_iicDataCount);
            if((_iicDataCount--)==0)
            {
                break;                  //IIC operation is stopped because of IICCON[4]
            }
            rIICDS = _iicData[_iicPt++];
            for(i=0;i<10;i++);          //for setup time until rising edge of IICSCL
            rIICCON = 0xaf;             //resumes IIC operation.
            break;

        default:
            break;
    }

网友:
这是头文件的
//====================================================================
// File Name : 2410IIC.h
// Function  : S3C2410 IIC Test Program Head file
// Program   : Shin, On Pil (SOP)
// Date      : March 20, 2002
// Version   : 0.0
// History
//   0.0 : Programming start (March 11, 2002) -> SOP
//====================================================================

#ifndef __2410IIC_H__
#define __2410IIC_H__

#define WRDATA      (1)
#define POLLACK     (2)
#define RDDATA      (3)
#define SETRDADDR   (4)

#define IICBUFSIZE 0x20

void Test_Iic(void);
void Test_Iic2(void);
void Wr24C080(U32 slvAddr,U32 addr,U8 data);
void Rd24C080(U32 slvAddr,U32 addr,U8 *data);
void _Wr24C080(U32 slvAddr,U32 addr,U8 data);
void _Rd24C080(U32 slvAddr,U32 addr,U8 *data);

void __irq IicInt(void);
void IicPoll(void);
void Run_IicPoll(void);

#endif    //__2410IIC_H__

网友:
  非常感谢guetcw ,虽然我要的是直接调用write和read对寄存器进行读写,不过你的程序对我还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目前问题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
怎么解决的,能否给大家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