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utton的drawitem问题

楼主:
请问大侠,如果我派生了一个新button类,希望按钮表面能显示出自己的图案,都是些简单的线条.能不能用drawitem?里面画直线的函数我怎么调用呢?能不能给个简单的例子啊?谢谢

网友:
http://www.codeproject.com/KB/mobile/ccebuttonst.aspx

网友:
我不需要图片的,只需要画些框框什么的

网友:
下面的代码或许能对你有所帮助:
void CButtonTR::DrawItem(LPDRAWITEMSTRUCT lpDrawItemStruct)
{
        // TODO: Add your code to draw the specified item
        ASSERT(lpDrawItemStruct->CtlType==ODT_BUTTON);
        CRect rcButton(lpDrawItemStruct->rcItem);
        CDC * pDC=CDC::FromHandle(lpDrawItemStruct->hDC);

        UINT nState = lpDrawItemStruct->itemState;
        CString strText;
        GetWindowText(strText);

        pDC->SetBkMode(TRANSPARENT);
        pDC->SetTextColor(m_crFont);

        PaintBk(pDC);

        if(m_bOver)
        {
                pDC->Draw3dRect(rcButton,GetSysColor(COLOR_3DHILIGHT),GetSysColor(COLOR_3DSHADOW));
        }

        if(nState & ODS_SELECTED)
        {
                //pDC->Draw3dRect(rcButton,GetSysColor(COLOR_3DSHADOW), GetSysColor(COLOR_3DHILIGHT));
                pDC->Draw3dRect(rcButton,RGB(255,0,0),RGB(255,0,0));
        }
        else
        {
                pDC->Draw3dRect(rcButton,RGB(255,255,0),RGB(255,255,0));
        }

        CSize szExtent = pDC->GetTextExtent(strText, lstrlen(strText));
        CPoint pt;
        switch(m_nTextAlign)
        {
        case BS_LEFT:
                pt.x=8;
                pt.y=rcButton.CenterPoint().y - szExtent.cy / 2;
                break;
        case BS_RIGHT:
                pt.x=rcButton.Width()-szExtent.cx-8;
                pt.y=rcButton.CenterPoint().y - szExtent.cy / 2;
                break;
        case BS_TOP:
                pt.x=rcButton.CenterPoint().x - szExtent.cx / 2;
                pt.y=2;
                break;
        case BS_BOTTOM:
                pt.x=rcButton.CenterPoint().x - szExtent.cx / 2;
                pt.y=rcButton.Height()-szExtent.cy-2;
                break;
        default:
                pt.x=rcButton.CenterPoint().x - szExtent.cx / 2;
                pt.y=rcButton.CenterPoint().y - szExtent.cy / 2;
                break;
        }

//        CPoint pt( rcButton.CenterPoint().x - szExtent.cx / 2, rcButton.CenterPoint().y - szExtent.cy / 2);
//        CPoint pt(5,rcButton.CenterPoint().y - szExtent.cy / 2);
        CPoint ptIcon(-6,-2);
        CPoint ptText(12,0);
        if (nState & ODS_SELECTED)
                pt.Offset(1, 1);
        /*
        if(m_hIcon)
        {
                pDC->DrawState(pt+ptIcon,CSize(16,16),m_hIcon,DST_ICON,(HBRUSH)NULL);
                pDC->DrawState(pt+ptText, szExtent, strText, DSS_NORMAL, TRUE, 0, (HBRUSH)NULL);
        }
        else
        {
                pDC->DrawState(pt, szExtent, strText, DSS_NORMAL, TRUE, 0, (HBRUSH)NULL);
        }
        */
}

网友:
谢谢jerry529.
我的功能基本实现了.可是button create的时候,也就是第一次画控件,怎么不调用DrawItem?而我在点鼠标的时候,才开始画?
还有我的颜色是变的,所以每次点鼠标,颜色不同,但是我感觉有时候点快了DrawItem没响应

网友:
按钮在Create的Style中必须带有BS_OWNERDR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