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wince不加载它自己自带的桌面而加载我开发的界面呢?

楼主:
从论坛搜索看,好像可以通过修改配置让系统一起来就运行我开发的界面,这样wince的界面就看不到了。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系统启动的比较慢,wince的界面还是会出现一次的。有没有什么办法让wince的界面压根就不运行呢?直接运行我的界面?

网友:
你想让系统自检都跳过么?

这个有难度阿!每台机器的设置不一样,LOADING的时间消耗也就不一样。
比如 今日主题设置。

网友:
不让系统起explorer.exe,
在注册表里用你的程序替换掉 "Launch50"="explorer.exe"

网友:
谢谢啦.....非常感谢.

网友:
嗯 同意2楼
lz试过这个方法了吧?

网友:
这个也是牺牲掉一些功能来实现目的,其实也可以把桌面和任务栏隐藏

网友:
还没有试,项目有这个需求,所以我关注一下。等有机会就试试看。。。谢谢楼上的各位帮助。给各位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