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如何把eboot烧到arm EP9315 的flash中

楼主(2008-01-06):
如何把eboot烧到arm EP9315 的flash中
请教,如何把eboot程序烧到arm EP9315 的flash中?谢谢大家!
FLASH
ARM
如何
程序

网友A:
方法1: 一般的bootloader有下载功能,比如vivi就有。nboot等也有,如果你bootloader已经起来了,就可以用bootloader烧写
方法2:通过jtag接口用烧写工具烧写,这样的工具很多的,很多卖开发板的网站上都能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