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驱动程序 ZwQueryInformationFile 如何得到文件盘符?

楼主:
在 SYS 驱动程序中,我用 ZwQueryInformationFile 能得到文件的路径部分,但是无法得到盘符。请问该如何获取盘符?
谢谢!

网友:
ZwQueryInformationFile得到的是文件设备名称,转换一下前面的部分就可以了。
NTSTATUS FileDeviceNameToDosName(
    IN  PUNICODE_STRING pusDeviceFileName,
    OUT PWSTR           buf OPTIONAL,
    IN  ULONG           ulBufSize OPTIONAL,
    OUT PULONG          pulSize OPTIONAL)
{
    NTSTATUS            s          = STATUS_SUCCESS;

    UNICODE_STRING      usDrive;
    WCHAR               szDrive[] = L"\\DosDevices\\A:";

    OBJECT_ATTRIBUTES   oa;
    HANDLE              hLink      = NULL;
    BOOLEAN             bSucceeded = FALSE;

    RtlInitUnicodeString(&usDrive, szDrive);

    for (szDrive[12] = L'A'; szDrive[12] <= L'Z'; ++szDrive[12])
    {
        WCHAR           szName[MAX_PATH];
        UNICODE_STRING  usName;
        ULONG           cbSize;

        // 获取DOS盘符的符号链接对象
        InitializeObjectAttributes(&oa, &usDrive, OBJ_CASE_INSENSITIVE, NULL, NULL);
        s = ZwOpenSymbolicLinkObject(&hLink, SYMBOLIC_LINK_QUERY, &oa);
        if (!NT_SUCCESS(s))
            continue;

        // 查询符号链接对象对应的名称
        usName.Buffer        = szName;
        usName.Length        = 0;
        usName.MaximumLength = sizeof(szName);
        s = ZwQuerySymbolicLinkObject(hLink, &usName, &cbSize);
        if (NT_SUCCESS(s))
        {
            ULONG ulCnt = usName.Length / sizeof (WCHAR);
            if (0 == _wcsnicmp(pusDeviceFileName->Buffer, usName.Buffer, ulCnt)
                && L'\\' == pusDeviceFileName->Buffer[ulCnt])
            {
                // 找到!
                ULONG ulSizeNeeded = 2 + pusDeviceFileName->Length / sizeof(WCHAR) - ulCnt;
                if (ARGUMENT_PRESENT(pulSize))
                    *pulSize = ulSizeNeeded;

                bSucceeded = TRUE;
                if (NULL == buf || 0 == ulBufSize)
                {
                    s = STATUS_BUFFER_TOO_SMALL;
                }
                else
                {
                    wcscpy(buf, &usDrive.Buffer[12]);
                    wcsncat(buf, pusDeviceFileName->Buffer + ulCnt,
                        ulBufSize / sizeof(WCHAR) - 2);
                }
            }
        }

        NtClose(hLink);
        hLink = NULL;
        if (bSucceeded)
            break;
    }

    if (!bSucceeded)
        s = STATUS_UNSUCCESSFUL;
    return s;
}

网友A:
啊,要这么麻烦吗?有简单的办法吗?
我的代码如下,我就想获取完整的路径。
谢谢各位。

/**
*        New process function
*        Hook API NewZwSetInformationFile
*/
NTSTATUS NewZwSetInformationFile
(
        IN HANDLE FileHandle,
        OUT PIO_STATUS_BLOCK IoStatusBlock,
        IN PVOID FileInformation,
        IN ULONG Length,
        IN FILE_INFORMATION_CLASS FileInformationClass
)
{
        KdPrint(("NewZwSetInformationFile:: start\n"));

        if ( ExGetPreviousMode() != KernelMode )
        {
                //        ..
                KdPrint(("NewZwSetInformationFile:: not Kernel mode.\n"));
        }

        NTSTATUS Status;
        PWCHAR pBuffer;
        IO_STATUS_BLOCK IoStatus;
        PFILE_NAME_INFORMATION pstNameInfo;
        PCHAR pFileName;

        if ( FileRenameInformation == FileInformationClass )
        {
                //        ???????ü??
                pBuffer = (PWCHAR)ExAllocatePool( NonPagedPool, 1024 );
                if( pBuffer )
                {
                        RtlZeroMemory( pBuffer, 1024 );
                        pstNameInfo = (PFILE_NAME_INFORMATION)pBuffer;

                        Status = ZwQueryInformationFile( FileHandle, &IoStatus, pstNameInfo, 512, FileNameInformation );
                        if ( NT_SUCCESS(Status) )
                        {
                                pFileName        = (PCHAR)pstNameInfo->FileName;
                                Status                = W2A( pstNameInfo->FileName, pFileName, MAX_PATH );
                        }
                }
        }

        return g_pfnOrgZwSetInformationFile
        (
                FileHandle,
                IoStatusBlock,
                FileInformation,
                Length,
                FileInformationClass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要这么麻烦吗?有简单的办法吗?
我的代码如下,我就想获取完整的路径。
谢谢各位。

把你用ZwQueryInformationFile得到的文件名传入我给你写好的这个函数,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