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请问大家WINCE中在线程里怎么用SetCursor(NULL, IDC_WAI ...

楼主(2008-04-18):
请问大家WINCE中在线程里怎么用SetCursor(NULL, IDC_WAIT)); 好像不起作用啊
rt!

网友A:
SetCursor(LoadCursor(NULL, IDC_WAIT))吧??

网友B:
对不起啊,我写错了,是这样:
SetCursor(LoadCursor(NULL, IDC_WAIT))
但是不管用啊

网友C:
在线程里不行

网友D:
那应该怎么解决呢?麻烦楼上的再帮帮我!万分感谢!

网友E:
这个简单啊,网上搜一下就得到答案了.

网友F(2010-02-22):
是不是在wince下?如果是在wince, 那么需要点击一下屏幕,他才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