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钩子,按键一次响应两次的问题

楼主:
找了不少资料,造成这样的原因应该是按键按下和弹起都会触发消息。
但是,怎么避免呢
在vc下,有的做法是在hook过程函数处理之前加个判断,那些我没试过行不行。
但是在wince下用如下方法判断却都不行。郁闷!
if (LLKHF_UP==(keyb->flags) )

if (WM_KEYUP==(keyb->vkCode))

if (WM_KEYUP==(keyb))

其中,keyb定义如下
KBDLLHOOKSTRUCT * keyb;
keyb=(KBDLLHOOKSTRUCT*)lParam;

网友:
这怎么可能?如果不是必须用钩子,只是想截获一般的按键,可以试试在PreCreateWindow事件中添加,我做过,在这里肯定可以判断出是keyup还是keydown。

网友:
我晕,这怎么可能.你没判断是不是WM_LBUTTONDOWN还是WM_LBUTTONUP?

网友:
看到人家的程序似乎这样可以的,不过我的就是不行,但是这个跟系统内核的定制无关吧?
我的内核也没做多大修改的。

最后使用了一种投机取巧的方法,已经解决了。但是有无错误还有待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