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ince5.0 下修改背光的方法

楼主:
1. 修改注册表
通过工具可以看出我已经成功修改 \ControlPanel\BackLight\Brightness 的值
然后又
HANDLE hBL=CreateEvent(NULL,FALSE,FALSE,L"BackLightChangeEvent");
                if(hBL)
                {
                        SetEvent(hBL);
                        CloseHandle(hBL);
                }
为什么device上啥反应都没有呢?

2. 除了修改注册表外还有其他改变背光的方法吗?方便的话给点code。。

20分是1的。  80分是2的。

网友A:
http://www.51wince.net/article/36.htm
看看这篇文章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
这个完全要看驱动支持的情况的,如果有背光的驱动,那什么都好做,其实只是调调PWM的设置而已,如果没有驱动,那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51wince.net/article/36.htm
看看这篇文章希望有所帮助

看过。。我就是参考这个做的。。。囧~

网友:
你要关背光还是要调亮度?
关背光比较简单
只需要在你的LCD。C中创建一个线程关联一个事件BackLightChangeEvent,读注册表设置时间,挂起等待即可
同时在触摸屏驱动等中创建此同名事件,并在该SET的地方SET
另外需要在注册表上添加一个背光的项(具体忘了,请查PB帮助)
注意在线程中调用两个PWM驱动:1把背光先保存后关掉 2打开恢复背光
即可,
逻辑关系自己缕一下吧

网友:
BackLightChangeEvent在CE下面完全可能没有用,看驱动是如何实现
象我们把控制面板中Backlight的项都清掉了,用自己的CPL替换的

网友B:
第一,确定你的硬件已经支持了背光调节的功能!
第二,在第一条的基础上,确定你的驱动已经可以实现背光调节

如果硬件,驱动不是你们自己做的话,那你应该向设备开发商了解这些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确定你的硬件已经支持了背光调节的功能!
第二,在第一条的基础上,确定你的驱动已经可以实现背光调节

如果硬件,驱动不是你们自己做的话,那你应该向设备开发商了解这些情况。

如果LCD支持调节,驱动在BackLight基础上改不难,关键是你要知道要知道对应的LCD是怎么控制的,而且可能跟你的连接CPU板有关。问问硬件人员怎么接的。

网友:
你要确认下你注册表里有没有那些键值。。如果没有的话当然没有反映。
其他改背光的方法就是改背光驱动直接从底层硬件改然后留个接口给APP.做成一个流式驱动的样子。不用WINCE自带的就好了

网友:
最后还是用了自己公司开的接口,哎。。兼容性不咋地。。

网友:
wangxin_801115
看了你的回答,我想问如果我在注册表里改变了背光的参数,我的线程也关联了BackLightChangeEvent事件,更改注册表项没有触发BackLightChangeEvent事件\
要在哪个代码里发送这个事件才可以支持注册表更改了背光相关的参数而击活BackLightChangeEvent事件

网友:
C#程序,如何修改背光亮度呢?

网友:
BackLightChangeEvent在CE下面完全可能没有用